LCD12864基于ds18b20 显示温度曲线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include "lcd12864.h"
#ifdef LCD12864_DEV_DRIVER
sbit DQ = DS18B20_DQ_PIN
static uint16_t clock_ticks = 0;
static bool_t second_flag = 0;
static uint8_t pos_x = 0;
static uint8_t pos_y = 0;
static uint8_t pos_x_befor = 0;
static uint8_t pos_y_befor = 0;
static idata int16_t temperature;
static idata float temp_display;
static idata uint8_t display_buf[8];
static void ds18b20_delay(uint16_t i)
{
        while( i-- );
}
static bool_t ds18b20_reset(void) /* 初始化函数 */
{
  uint8_t x = 0;

  DQ = 1;          //DQ复位
  ds18b20_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s18b20_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s18b20_delay(14);
  x = 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s18b20_delay(20);

  if(x == 0){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read_one_char(void)/* 读一个字节 */
{
        uint8_t i=0;
        uint8_t dat = 0;

  for (i=8;i>0;i--){
    DQ = 0;       /* 给脉冲信号 */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
    if(DQ)
    dat|=0x80;
    ds18b20_delay(4);
  }

         return dat;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write_one_char(uint8_t dat)/* 写一个字节      */
{
  uint8_t i=0;

  for (i=8; i>0; i--){
    DQ = 0;
    DQ = dat&0x01;
    ds18b20_delay(5);
    DQ = 1;
    dat>>=1;
  }
  return dat;
}
int16_t ds18b20_read_temperature(void)/* 读取温度, 返回的温度值 *10, 即一位小数 */
{
        uint8_t a = 0;
        uint8_t b = 0;
        int16_t  t = 0;
  bool_t is_negative_temp = 0;

        __disable_irq();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_one_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ds18b20_write_one_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
        ds18b20_delay(100);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_one_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ds18b20_write_one_char(0xBE); /*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
        a = ds18b20_read_one_char();
        b = ds18b20_read_one_char();

        __enable_irq();

  if( b > 0x7f )      /* 最高位为1 时温度是负 */
  {
    a = ~a + 1;
    b = ~b;
    is_negative_temp = 1;
  }

  t = a >> 4;
  t += b << 4;

  a = (a&0x0f)*10 >> 4;

  t *= 10;
  t += a;

  if(is_negative_temp){
    t = -t;
  }

        return t;
}
void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_one_char(0xcc);//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_one_char(0x4e);//写暂存器指令
  ds18b20_write_one_char(0); //TH值未使用
  ds18b20_write_one_char(0);  //TL值未使用
  ds18b20_write_one_char(0x3f);// 采用bit数。
  //0x1f : 0.5000°C  转换时间93.75ms
  //0x3f : 0.2000°C  转换时间187.5ms
  //0x5f : 0.1250°C  转换时间375ms
  //0x7f : 0.0625°C  转换时间750ms

  ds18b20_read_temperature();  /* 第一次读取值错误,丢弃 */
}
static void draw_coord(void)/* 画坐标 */
{
  pos_x = 0;
  pos_y = 0;
  pos_x_befor = 0;
  pos_y_befor = 0;
  lcd12864_clear_display(0);

  lcd12864_draw_dotted_line(0,63, 0, 0);
  lcd12864_draw_dotted_line(0,32,127,32);
  lcd12864_draw_dotted_line(0, 63,127, 63);

  lcd12864_show_string(0, 80, "T:0");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4;
        j = 129;
        k = 11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TMOD &= 0x0f;   /*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
  TMOD |= 0x20;   /*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
  PCON = 0x00;    /* 波特率不加倍 */
  TH1 = 0xFD;     /* 设定定时初值 */
  TL1 = 0xFD;     /* 设定定时初值 */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
  REN = 1;        /* 使能接收 */
  ES = 1;         /* 打开串口中断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50ms中断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允许定时/计数器0中断

  ds18b20_init();
  lcd12864_init();
  __enable_irq();
  draw_coord();
  second_flag = 1;

  ds18b20_read_temperature();
  Delay500ms();
  ds18b20_read_temperature();
  Delay500ms();
  while(1){
    if(second_flag == 1){
      second_flag = 0;
      if(pos_x == 128){
        draw_coord();
      }

      temperature = ds18b20_read_temperature();
      temp_display = temperature / 10.0;
      sprintf(display_buf, "%.1f", temp_display);
      lcd12864_show_string(0, 96, "    ");
      lcd12864_show_string(0, 96, display_buf);
      if(temperature > 630){
        temperature = 630;
      }else if(temperature < 0){
        temperature = 0;
      }

      pos_y = temperature / 10;
      pos_y = 63 - pos_y;

      if(pos_x == 0){
        pos_x_befor = 0;
        pos_y_befor = pos_y;
      }
      lcd12864_draw_line(pos_x_befor, pos_y_befor, pos_x, pos_y);
      pos_x_befor = pos_x;
      pos_y_befor = pos_y;
      pos_x++;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00;//重新装载初值, 50ms中断
  TH0 = 0x4c;

  clock_ticks++;

  if(clock_ticks == 20){
    clock_ticks = 0;
    second_flag = 1;
  }
}

sbit RST = LCD12864_RST;
sbit E   = LCD12864_EN;
sbit RW  = LCD12864_RW;
sbit DI  = LCD12864_DI;
sbit CS1 = LCD12864_CS1;
sbit CS2 = LCD12864_CS2;

#define LCDPORT   P0
#define LCDSTARTROW 0xC0                            /* 设置起始行指令 */
#define LCDPAGE     0xB8                                  /* 设置页指令 */
#define LCDLINE     0x40                                  /* 设置列指令 */
#define ASCII_CODE_12864_ELEMENT_NUM      ( 67 )
extern ascii_12864 code ascii_code_12864[];
/*---------------------------------------------------------------------------*/
static bool_t lcd12864_is_busy(void)
{
  uint8_t state = 0;
  bool_t busy;

        LCDPORT = 0xFF;
        RW = 1;
        DI = 0;
        E = 1;
        E = 0;
  E = 1;/* E的下降沿,然后E持续拉高读才有效 */
  state = LCDPORT;
  E = 0;

  busy = (bool_t)(state>>7);
        return busy;
}
/*---------------------------------------------------------------------------*/
static void lcd12864_write_data(uint8_t ucData)
{
  uint16_t timeout;

  timeout = 0;
        while(lcd12864_is_busy()){
    timeout++;
    if(timeout > 0xff){
      break;
    }
  }
        LCDPORT = 0xFF;

        RW = 0;
        DI = 1;
        LCDPORT = ucData;
        E = 1;
        E = 0;
}
/*---------------------------------------------------------------------------*/
static void lcd12864_write_cmd(uint8_t ucCMD)
{
        uint16_t timeout;

  timeout = 0;
        while(lcd12864_is_busy()){
    timeout++;
    if(timeout > 0xff){
      break;
    }
  }
        LCDPORT = 0xFF;

        RW = 0;
        DI = 0;
        LCDPORT = ucCMD;
        E = 1;
        E = 0;
}
/*---------------------------------------------------------------------------*/
void lcd12864_init( void )
{
        CS1 = 1;
        CS2 = 1;

        lcd12864_write_cmd(0x38);                      /* 8位形式,两行字符 */
        lcd12864_write_cmd(0x0F);                      /* 开显示 */
        lcd12864_write_cmd(0x01);                      /* 清屏 */
        lcd12864_write_cmd(0x06);                      /* 画面不动,光标右移 */
        lcd12864_write_cmd(LCDSTARTROW);        /* 设置起始行 */
}

/*---------------------------------------------------------------------------*/
static void lcd12864_show_custom_row(uint8_t ucPage,uint8_t ucLine,uint8_t ucWidth,uint8_t *ucaRow)
{
        uint8_t ucCount;

        if(ucLine < 64){
          CS1=1;
          CS2=0;
          lcd12864_write_cmd(LCDPAGE + ucPage);
          lcd12864_write_cmd(LCDLINE + ucLine);
          if( (ucLine + ucWidth) < 64 ){
                  for(ucCount = 0; ucCount < ucWidth; ucCount++){
                          lcd12864_write_data(*(ucaRow + ucCount));
                  }
                }
          else{
                  for(ucCount = 0; ucCount < (64 - ucLine); ucCount++){
                          lcd12864_write_data(*(ucaRow+ucCount));
      }

……………………

网友A(2021-03-07):
如果横轴和纵轴有时间和温度标尺就更好了

网友B(2021-08-11):
谁能把18B20程序换成K型热电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