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幸运转盘模块制作,50MM圆盘大约要多少成本?

楼主(2021-03-05):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做一个电子幸运转盘,把12个(5V或者12V)的灯珠均匀装在直径50MM圆盘上面,这个模块大概需要多少成本?谢谢

网友A:
50mm=5cm,你的巴掌都不止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m=5cm,你的巴掌都不止50mm

搞错了,是50CM的

网友B:
成本取决于材料,LED+单片机 十几到几十不等。至于盘泥巴木头金属看你的钱包决定

网友C:
丰俭由人。找废旧件组的话可能是零,如果纯金镶钻手工打造的话可以北上广深买几个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