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修示波器测量涡轮增压电磁阀波形

楼主(2021-03-05):
涡轮增压器在不增加发动机排气量下增加功率,涡轮增压器的好处也包括在有效的转速范围内增加转矩,与相同功率下自然吸气的发动机相比,提高了燃油经济性,降低废弃排放污染。
然而,为了获得最好的加速性、节气门反应性及发动机耐用性,增压器的压强应备控制或调节。如果增压压强不能适当调节,驾驶性能会受到影响或造成发动机损坏。调节增压压强是通过改变废气量,即旁通废气侧涡轮机气路的方法到达的,当更多的废气绕过涡轮机排出后,增压压强减少了。
废气门阀通过打开和关闭来调节旁通量。废气阀由真空伺服电动机控制,它可以由机械或电子手段来驱动。在电子控制系统时,真空电磁阀接收发动机控制模块发出的控制信号,当电路接收到从进气压力传感器或增压传感器指示的一定增压压强时,控制模块命令真空电磁阀开启,减少增压压强,控制模块用脉宽调制信号打开电磁阀,允许真空进入废气阀,打开废气阀来调节增压压强。
我们来看下用示波器如何测量增压电磁阀的信号。将示波器的通道一接入一根BNC转香蕉头线,黑色香蕉头接一个鳄鱼夹搭铁接地,红色香蕉头接一根刺针刺入增压电磁阀插头,该阀有两条电路连接:一条点火正极和一条切换/通断的接地回路。将示波器的通道一衰减比设置为1X,垂直档位打到10V每格左右,时基可以设置为10ms左右。为减少干扰也可以开启低通滤波功能。
涡轮增压电磁阀波形如下图所示。加速时一旦达到预先设定的增压压强,控制模块将开始用变化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推动发动机推力涡轮增压电磁阀以打开废气阀。当减速时,信号停止,该阀关闭。几乎任何时候当发动机加速能保持几砂钟时,上述过程就会发生。
可能发现的故障和判定性尺度的偏差是尖峰高度变短,这可能是真空电磁阀线圈短路,或者是完全没有信号,这可能是控制模块有故障,控制模块没有接收到增压减少的信号,也许是连线或者插头的故障。

网友A:
尖峰应该是由于阀线圈断电产生反向电动势生成的,有些线圈上会并接续流二极管,以避免高压将控制模块烧坏。如果没有尖峰说明线圈断路或者烧掉了,所以这个用示波器看是比较直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