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信号强度是-109dbm,31asu-为什么dbm是负值?-100dbm和-120dbm,哪个信号更...

楼主(2021-03-05):
1.手机信号强度是-109dbm,31asu--- 为什么dbm是负值?-100dbm和-120dbm,哪个信号更强? 31asu是啥含义

2.信噪比SNR一般是多少为普通一般的信号质量等于1不可能,<0有可能吗?有用信号小于没用的信号就是SNR<0?

网友A:
db 表示功率比值的对数。所以有负值。

网友A:
0dBm=1mW,
10dBm=10mW,
20dBm=100mW,
30dBm=1000mW=1W,
40dBm=10W
46dBm=40W,
-10dBm=100uW,
-20dBm=10uW,
-30dBm=1uW

网友B:
-100dBm比-120dBm强。-100打电话都成问题了,-120等于没有信号。
这两个都是表示信号强弱,dBm 数值在-80~-50之间,那么信号还算良好,基本能正常通话与上网;如果如果数值小于-80,那么信号就算差了,dBm这个数值越大(注意这里是负数哦),那么信号就越好,而旁边的以asu为单位的也是一样,越大表示信号越好,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换算关系。而且在你手里的时候它永远是负值,
信噪比SNR越大越好。80以下算好的。65以下很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dBm比-120dBm强。-100打电话都成问题了,-120等于没有信号。
这两个都是表示信号强弱,dBm 数值在-80~ ...

不是-120比-100信号更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120比-100信号更强吗

不是的,-dbm是相对于1mW的一个比值,类似于在分母上,值越大,代表的功率越小,楼上有人已经贴出来了哪个转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dbm是相对于1mW的一个比值,类似于在分母上,值越大,代表的功率越小,楼上有人已经贴出来了哪 ...

那灵敏度呢?应该是值越大灵敏度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