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模块供电与信号端电压咨询

楼主(2021-03-05):
大佬们,有一个类似于L298N的电机驱动板子,输入信号电压1.8~7v,输入供电5~24v,我用的8v供电,可不可以把8v电源的负极给信号端呢?

网友A:
一般来说,如果接地系统设计得很好并且噪声得到很好的抑制,则是允许的。

网友B:
当然能用了,但是很容导入干扰信号到控制端,产生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可以用的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