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基础实验程序:LCD9648液晶

楼主(2021-03-05):
LCD9648液晶刷屏、显示图片、显示文字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CS0  = P0^0;                //片选
sbit RST  = P0^1;                //复位
sbit RS   = P2^7;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SCL  = P2^6;                //SPI时钟端
sbit SDA  = P2^5;                //SPI数据端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SendDataSPI(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f( (dat&0x80)!=0 ) SDA = 1;
        else SDA = 0;

      dat <<= 1;

          SCL = 0;
    SCL = 1;
   }
}

void WriteComm(unsigned int i)
{

    CS0 = 0;
        RS  = 0;

        SendDataSPI(i);

        CS0 = 1;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int i)
{
    CS0 = 0;
        RS  = 1;

        SendDataSPI(i);

        CS0 = 1;
}

void LCD_Init(void)
{
        unsigned int i;
        RST=1;
        for(i = 0; i < 1000; i++);

        RST=0;
        for(i = 0; i < 1000; i++);

        RST=1;
        for(i = 0; i < 1000; i++);

  WriteComm(0xe2);                  //软件复位
        WriteComm(0xc8);                  //0xA0段方向选择正常方向(0xA1为反方向
        WriteComm(0xa0);                  //0xC8普通方向选择选择反向,0xC0为正常方向
        WriteComm(0x2f);
        WriteComm(0x26);
        WriteComm(0x81);                  //背景光对比度
        WriteComm(0x10);                  //0x10设置列高地址
        WriteComm(0xaf);                  //开启显示
        //WriteComm(0xa4);

}

void Clear()
{
        unsigned char i,j;

  WriteComm(0x40);
        for(i=0; i < 9; i++)//一共九页
        {
                WriteComm(0xb0+i);//页地址
                WriteComm(0x10);//列地址
                WriteComm(0x00);//列地址

                for(j = 0; j < 96; j++)
                {
                        WriteData(0x00);
                }
        }
}

void Displine(void)                          //行扫屏
  {
   unsigned int i,k;

        for(i = 0 ; i <6; i++)
        {
            WriteComm(0x40);  //set scroll line         设置滚动一行
            WriteComm(0xb0+i);//set page address                设置页地址
            WriteComm(0x10); //column  msb                列最高位
            WriteComm(0x00); //column  lsb                列最低位
            for(k=0;k<96;k++)
            {
                     WriteData(0XF0);
                         Delay10ms(1);
             }
    }
        Clear();
}

void Clear_Lcd()
{
        unsigned char i,j;

        for(i = 0; i < 6; i++)
        {
                WriteComm(0x40);
                WriteComm(0XB0+i);
                WriteComm(0x10);
                WriteComm(0x00);
                for(j = 0; j < 96; j++)
                {
                        WriteData(0xff);
                        Delay10ms(1);
                }
        }

        for(i = 0; i < 7; i++)
        {
                WriteComm(0XB0+i);
                WriteComm(0x10);
                WriteComm(0x00);
                for(j = 0; j < 96; j++)
                {
                        WriteData(0x00);
                        Delay10ms(1);
                }
        }

}

void main()
{
        LCD_Init();
        Clear();
        while(1)
        {
                //Displine();
                Clear_Lcd();
        }
}

网友A:
好,非常好,very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