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单片机视频教程编译为什么失败?

楼主:
对着视频教程编写的,为什么视频里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我的就不行呢?网上查说101和141提示是有中文标点,但我调成英文输入法全部重新输入还是不行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if(0 == y)
        {
          LCDWriteCmd(0X80 | x);
        }
        else
        {
                LCDWriteCmd(0X80 | (0x40 + x));
        }
                while(*str ! = ' \0')
                {
                        LCDWriteData(*str++);
                }

compiling LCD1602.c...
LCD1602.c(6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CD1602.c(6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CD1602.c(60): error C101: '' ': invalid character constant
LCD1602.c(6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CD1602.c(60): error C101: '')': invalid character constant
LCD1602.c(6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CD1602.c(6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CD1602.c - 7 Error(s), 0 Warning(s).

视频教程

视频教程

我写的代码

我写的代码

网友A(2021-03-05):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一、上面贴子的代码,主函数大循环前面初始化P4IO口为准双向口
二、主函数大循环前面需要初始化LCD1602_Init();
三、我们是使用595转换给LCD的D0~D7。你们可以直接用P2口赋值给LCD。
四、主函数每500ms 调用LCD1602_Display_Ser()函数。实现数据每半秒刷新一次即可。省掉读忙的过程。
五、两个LCD1602_Write_Buffer[];数组,分别是上下两行的显存。其他地方有需要,就往里面丢ASCII值就可以了。比如0x30+5.液晶显示数字5

网友B:
!是否是中文下的!,!和=之间不要空格、俩个单引号感觉有个是中文。因为明显有个空格

网友C:
给你改了,!和= 是中文输入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if(0 == y)
        {
                LCDWriteCmd(0X80 | x);
        }
        else
        {
                LCDWriteCmd(0X80 | (0x40 + x));
        }
        while(*str != '\0')
        {
                LCDWriteData(*str++);
        }
}

"LCD1602"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中文下的!,!和=之间不要空格、俩个单引号感觉有个是中文。因为明显有个空格

后来发现删掉空格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你改了,!和= 是中文输入

后来发现,删掉空格就行了,不是!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