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款T12焊台PCB(含原理图)文件(可直接打样)

楼主:
自己画的PCB和原理图,做成实物已经三月多了,用着很顺手,程序可以用论坛里的改下端口就可以了。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此为原理图文件,使用了经典的原理图,并修改了工作中PCB和MOS温度高的现象,此文件使用SSD1306的OLED屏0.96寸,

PCB板为大板,5*7.5厘米,单片机使用SKDIP28的大芯片看着实在话不多说,本人技术有限勿喷。

其它大神做的运放只用一路,因为手上用很多双运放,所以就用这个了,多的一路运放用来做机内温控风扇使用,当长时间使用焊台时,随着机内温度升高,风扇自动运行,已实测效果很好。

这块不做解释,因为本人使用自己设计的焊台电源,所以几路供电无所谓,当然如果你不用温控风扇和吸烟风扇,可以不用12V供电

PCB文件下载:

网友A(2021-03-06):
好像有点复杂了,三种电源供电,还有程序是不是一起附上才算完美啊。

网友B:
不错的焊台,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点复杂了,三种电源供电,还有程序是不是一起附上才算完美啊。

程序可以用王志浩的V3.3.3版,三种电源并不是都必需,如果不用风扇吸松香烟的话可以不用12V,只接24V和5V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找了下,好像网上只有王志浩的V3.1.1版本,未有3.3.3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下,好像网上只有王志浩的V3.1.1版本,未有3.3.3版本。

如有需要联系我发你3.3.3版本程序

网友C:
忘记程序了,补上V3.3.3的程序,有需要可自行下载

补上3.3.3的程序,有需要可自行下载

网友D:
这个设计不错,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设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忘记程序了,补上V3.3.3的程序,有需要可自行下载

楼主你好,把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径和匝数发一个

网友F(2021-04-07):
能不能改成支持JBC245烙铁头啊,要怎么改?

网友G:
这个设计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H:
学习一下,重拾DIY事业

网友B:
有没有软件?

网友I:
能不能发一个用1.3的屏固件?

网友J(2021-05-12):
大哥 能帮忙设计一个pcb板吗 ?,自己也从来没接触过  就很着急  很简单的pcb板 有原理图 电路比较简单 谢谢大哥

网友K(2021-08-31):
这个设计不错,可以制作一下。

网友L:
有时间做一个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大哥 能帮忙设计一个pcb板吗 DIY小玩意迫切需要,自己也从来没接触过  就很着急 有chang 很简单的pcb板 有 ...

可以,有需要论坛私信我

网友M(2021-12-06):
学习一下,好久没弄这些东东了。

网友N:
很好很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正在做一个T12

网友O:
像我这种新手用黄花的调温也用了三四年  大佬能说一下T12有啥好处吗

网友P:
学习了,有空做个试试

网友Q(2022-04-14):
学习一下,重拾DIY事业,好久没动洛铁了

网友C:
SKDIP就是窄的DIP封装

网友R:
t12很好的焊台,我用的是迷你版的,这下可以自制个高大上的!!!!

网友S:
群主好!感谢您免费分享

网友T(2022-08-18):
T12是如何测温的?T12用了N年,就是没搞懂这个测温原理。

网友T:
这个电路的测温原理是怎样的?看不懂。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T:
用什么编程器写入程序?

网友U:
学习一下,软件可以发下吗?

网友V:
昨天买了一个,自己用懒得做了,买来后把里面的硬件不足,接地的问题处理了一下,感觉还行,以前200多买了个简易版的,头子都烧变形了两个,确实不行,用单片机控制的应该靠谱些

网友W:
大师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X:
想自己DIY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Y(2022-09-18):
前几天下了,还没有做,今天路过,又看到了,才想起来没有评论,谢谢楼主分享。等做了还要参与评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Y:
前几天下了,还没有做,今天路过,又看到了,才想起来没有评论,谢谢楼主分享。等做了还要参与评分

此贴发出很久了,到现在还有网友有回复,感谢各位的支持,有空看到一定回复各位。

网友Z:
有那种简单的吗,白菜白光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J:
大哥 能帮忙设计一个pcb板吗 ?,自己也从来没接触过  就很着急  很简单的pcb板 有原理图 电路比较简单 谢谢 ...

用EDA简单,在库里把元件放上去。然后按照原理图用线连上。在自动布线就可以了。最后在来个铺铜。搞定

网友AA:
最低需要两组电源吧。把24V直接转5V,。,可以用JW5026,,

网友C(2022-12-19):
就是窄的DIP封装

网友AB(2023-03-23):
好使不   diy个试试

网友AC:
这设计不错,值得推荐!

网友AD:
最近想做个t12 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AE(2023-06-10):
楼主资料好。。。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AF:
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2023-10-21):
引用 网友Z:
有那种简单的吗,白菜白光的

白菜白光的很容易,你可以自己做个LM358做一个,原理图网上大堆

网友AG:
引用 网友O:
像我这种新手用黄花的调温也用了三四年  大佬能说一下T12有啥好处吗

T12感温器就是头,其实就是PTC发热器,好处是温度更稳定,发热更快速,传感器对烙铁头的温度反馈更及时;
缺点就是……烙铁头贵

网友AH(2024-08-18):
为什么不用三端稳压

网友AH:
我自己改了一个用三端稳压的 直接用24伏就可以了

网友AI:
吸烟风扇是个Good idea,但问题是,吸了的烟排到哪里去呢?

网友AJ:
引用 网友O:
像我这种新手用黄花的调温也用了三四年  大佬能说一下T12有啥好处吗

升温块,温控准,还可以随时更换焊头,再就是价格高可以装x。很难焊接大的电子器件。

网友AH(2024-09-24):
引用 网友Z:
有那种简单的吗,白菜白光的

有的呢,还没发布

网友C(2024-12-25):
引用 网友AI:
吸烟风扇是个Good idea,但问题是,吸了的烟排到哪里去呢?

无论排到哪都比吸到身体里面好

网友AK:
感谢楼主分享!目前手头用一个机械式拨盘调温的简易电络铁,感觉还够用,想过用单片机DIY一个更智能的焊台(集成桌面充电站功能,可以给手机或其它电子产品充电),架构都想好了,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动手。

网友AL:
这个和6.6包邮的那个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特殊之处没, 那个可以8秒化锡。 体积小 比5毛硬币还小。, 找个看的顺眼的电源就可以塞进去。   T12就是要廉价才符合它的定性, 如果要做得太过复杂,就丢失了很多DIY精神

网友AM(2025-03-29):
一直在用T12,看到这个电路中加了风扇,感觉很不错,另外还有3.3.3版本的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AN:
引用 网友T:
T12是如何测温的?T12用了N年,就是没搞懂这个测温原理。

T12热电偶和发热丝是串联的,通过间断加热空闲时,采样T12的微弱的电压经运放放大百倍后给CPU,经内部ADC模数转换计算后得到电压查内部表格换成温度,并显示在OLED上,同时据得到的温度反馈数据,进行PID闭环控温,这也是一般工业温度,电机转速,供水,闭环控制的常用方法。

网友AO(2025-08-11):
不能加热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