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一部分显示字符,部分显示方块 求帮助

楼主(2021-03-06):
#include "reg52.h"//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XPT2046.h"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PuZh[12]="  GQ:       "; //第一行
u8 disbuffgq[4];  //用来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0]={'0','1','2','3','4','5','6','7','8','9'};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datapros()
{
        u16 temp;      //temp就是读取到的光敏电阻数据值
        static u8 i;
        if(i==50)      //意思是每隔一段时间读取一次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A4);                //   AIN2 光敏电阻  读取光敏电阻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
        i++;
        disbuffgq[0]=ASCII[temp/1000];         //千位
        disbuffgq[1]=ASCII[temp%1000/100];     //百位
        disbuffgq[2]=ASCII[temp%1000%100/10];  //十位
        disbuffgq[3]=ASCII[temp%1000%100%10];         //个位

        DisplayOneChar(7,0,ASCII[disbuffgq[0]]);
        DisplayOneChar(8,0,ASCII[disbuffgq[1]]);
        DisplayOneChar(9,0,ASCII[disbuffgq[2]]);
        DisplayOneChar(10,0,ASCII[disbuffgq[3]]);

}

void main(void)
{
        LcdInit();
        LcdShowStr(0,0,PuZh);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elayms(80);
        }
}

就是想用lcd显示光敏的值,结果却显示图片的情况望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代码就没有打出来了,不好意思,主要想解决方块

        disbuffgq[0]=ASCII[temp/1000];         //千位
        disbuffgq[1]=ASCII[temp%1000/100];     //百位
        disbuffgq[2]=ASCII[temp%1000%100/10];  //十位
        disbuffgq[3]=ASCII[temp%1000%100%10];         //个位
//        上面代码已经把数据分解并转换为ASCII码保存在disbuffgq[ ]中
//        下面直接直接显示disbuffgq[ ]中ASCII码即可,若再次转换即出错
        DisplayOneChar( 7,0,disbuffgq[0]);
        DisplayOneChar( 8,0,disbuffgq[1]);
        DisplayOneChar( 9,0,disbuffgq[2]);
        DisplayOneChar(10,0,disbuffgq[3]);
//        DisplayOneChar(7,0,ASCII[disbuffgq[0]]);
//        DisplayOneChar(8,0,ASCII[disbuffgq[1]]);
//        DisplayOneChar(9,0,ASCII[disbuffgq[2]]);
//        DisplayOneChar(10,0,ASCII[disbuffgq[3]]);

楼主:
其他代码就没有打出来了,不好意思,主要想解决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buffgq[0]=ASCII[temp/1000];         //千位
        disbuffgq[1]=ASCII[temp%1000/100];     //百位
        d ...

谢谢,这个解决了,但是显示的值为0,这个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解决了,但是显示的值为0,这个怎么解释

问题解决了,是延时函数的问题

网友B:
LCD12864中文资料包 容易看明白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