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I2C-1602A程序

楼主(2021-03-06):
使用STM32F103C8T6单片机驱动I2C-1602A模块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IC_1602.h"
extern unsigned char LCD_data;
/**
  * @brief  I2C_Configuration,初始化硬件IIC引脚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STM32F103C8T6芯片的硬件I2C: PB6 -- SCL; PB7 --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I2C必须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使用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主机的I2C地址,随便写的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400K

        I2C_Cmd(I2C1, ENABLE);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

/**
  * @brief  I2C_WriteByte,向OLED寄存器地址写一个byte的数据
  * @param  addr:寄存器地址
        *                                        data:要写入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I2C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开启I2C1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EV5,主模式*/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LCD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器件地址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I2C_SendData(I2C1, addr);//寄存器地址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SendData(I2C1, data);//发送数据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关闭I2C1总线
}

void LCD_EN()
{

        LCD_data |= 1<<2;
        I2C_WriteByte(LCD_data);//1 读取数据
        DelayUs(25);//延时
        LCD_data ^= 1<<2;
        I2C_WriteByte(LCD_data);//1→0 执行指令

}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DelayUs(25);
        LCD_data &=~(1<<(1-1));//RS=0;
        LCD_data &=~(1<<(2-1));//RW=0;
        I2C_WriteByte(LCD_data);
        LCD_data &= 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 |= cmd & 0xf0; //写指令高四位
        I2C_WriteByte(LCD_data);
        LCD_EN();
        cmd = cmd<<4;
        LCD_data &= 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 |= cmd & 0xf0; //写指令低四位
        I2C_WriteByte(LCD_data);
        LCD_EN();
}

void LCD_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DelayUs(25);
        LCD_data |= (1<<(1-1));//RS=0;
        LCD_data &=~(1<<(2-1));//RW=0;
        I2C_WriteByte(LCD_data);
        LCD_data &= 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 |= dat & 0xf0; //写数据高四位
        I2C_WriteByte(LCD_data);
        LCD_EN();
        dat = dat<<4;
        LCD_data &= 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 |= dat & 0xf0; //写数据低四位
        I2C_WriteByte(LCD_data);
        LCD_EN();
}
void Set_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x_pos;
        x_pos = x%0x10;
        if(y==0)
        {
                LCD_WriteCMD(0x80+x_pos);
        }
        else
        {
                LCD_WriteCMD(0xc0+x_pos);
        }

}
void LCD_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 str)
{
        Set_Position(x,y);
        while(*str)
        {

                LCD_WriteDAT(*str);
                str++;
        }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CMD(0x28);//4线操作模式
        LCD_WriteCMD(0x0c);//
        LCD_WriteCMD(0x80);
        LCD_WriteCMD(0x01);
        DelayMs(5);
}

void LCD_DispConf(unsigned char DispON,unsigned char CursorON,unsigned char GlareON)
{
        unsigned char x = 0x08;
        if(DispON!=0)
        {
                x = x|(DispON<<2);
        }
        if(CursorON!=0)
        {
                x = x|(CursorON<<1);
        }
        if(GlareON!=0)
        {
                x = x|GlareON;
        }
        LCD_WriteCMD(x);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2-02-09):
用STM32F103C6T6测试过,可以显示,但液晶背光不受控制,背光会一直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