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X711 一直高电平

楼主(2021-03-06):
驱动函数
u32 Hx_Read(void)        //增益128
{
    u32 val = 0;
    u32 i = 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 //初始状态SCK引脚为低电平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for(i=0; i<24; i++)
    {
        delay_us(1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val=val<<1;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val++;
        delay_us(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val = val^0x800000;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lay_us(1);
    return val;
}

main方法
        while(1){
        asd=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OLED_DISPLAY_8x16(4,3*8,'0');//
                                OLED_DISPLAY_8x16(6,3*8,asd/10000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4*8,asd%100000/100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5*8,asd%10000/10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6*8,asd%1000/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7*8,asd%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8*8,asd%10+0x30);//
        delay_s(1); //延时1秒
        asd=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
        //asd=Hx_Read();
                                OLED_DISPLAY_8x16(4,3*8,'1');//
                                OLED_DISPLAY_8x16(6,3*8,asd/10000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4*8,asd%100000/100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5*8,asd%10000/10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6*8,asd%1000/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7*8,asd%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8*8,asd%10+0x30);//
        delay_s(1); //延时1秒
        }

我使用驱动代码,发现我的OLED屏幕黑屏,然后我试了试输出腿脚状态,发现PA0一直高电平,

什么原因?不是上电等变为低电平嘛?还有大佬们,这个HX711不接探头也有数据吧?
我现在数据出不来。。。。

网友A(2022-08-2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