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12C5a单片机,设置定时器初值时默认是12分频的吗?需要设置AUXR 吗?

楼主:
我查了一下手册,说STC12C5A单片机是1T的,但定时器复位后是12分频,我不太明白“复位后是12分频”,是设置初值时就默认为12分频吗?

比如说我想设置定时器0.1ms,使用定时器0方式2,这样计算对吗?还是说1秒11.0592M个机器周期?

初始化程序这样写对吗?不需要设置AUXR吧?

谢谢大家

网友A(2021-03-06):
可以不设置AUXR,默认AUXR=0x00
void Timer0Init()        //100微秒@11.0592MHz
{
        TMOD= 0x02;                //设置定时器12T8位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A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4;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EA  = 1;
        ET0 = 1;
}

网友B:
默认12分频

网友C:
定时器0,1时钟的1T或12T模式是由寄存器AUXR的6,7位控制的,由于系统复位后AUXR值为0,所以此时定时器0,1为12T模式,只要不改变这两位,定时器的时钟模式就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