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单片机小程序结合的问题

楼主(2021-03-06):
比如 pwm多级调光程序要用到T0定时器,
TH0 = (65536-100)/256;

超声测距程序也要用到T0定时器,
TH0=0;

请问我应该怎么将这定时器进行处理,希望解答

网友A:
两块各用各的  毫无影响

网友B:
再用个定时器T1

网友C:
简单 框架式编程方式,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搞一个变量自动增加 作为PWM的时间基础 #include "all.h"
u16 xdata Timer1_Plus;
u16 xdata Acoustic_Distance=0;
void Timer1_INT1_Init()
{
        AUXR|=0x40;
        TMOD&=0X0F;
        TMOD|=0XA0;
        TR1=0;
        TH1=0X53;
        TL1=0X53;
        ET1=1;
}

void Acoustic_Init()
{
        Timer1_INT1_Init();
        Pulse=0;
}

void Timer1_Routine() interrupt 3
{
        Timer1_Plus++;
        if(Timer1_Plus>500)
        {
                TR1=0;
        }
}

void Acoustic_Amount_Ser()
{
        static xdata u16 count=0;
        count++;
        switch(count)
        {
                case 1:Pulse=1;TR1=1;Timer1_Plus=0;break;
                case 3:Pulse=0;break;
                case 1000:Acoustic_Distance=Timer1_Plus;count=0;break;
        }
}

网友D:
在定时器中断中添加计次变量count;
例如:1ms触发一次中断,count每次加1;
需要10ms的中断时间就判断count%10==0
需要3ms的中断时间就判断count%3==0
然后让count在几种时间的公倍数时清零;上面这两个时间数值就可以让count==30 时count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