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压监测传感器proteus中用哪个仿真

楼主(2021-03-06):
变压器油压传感器用哪个仿真?怎么使用?

网友A:
可以用电位器代替 一般压力传感器输出也就4中方式 电压 电流 PWM 通讯 现在多数单片机都自带ADC 所以用电压变化模拟压力变化最方便 电位器可以得到同样效果

网友B:
变压器油压力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如果它是带有电压输出的模拟传感器,则可以使用电位计对其进行仿真。 如果是压力开关,则可以仅使用拨动开关进行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