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测速装置数据是先保存在哪里的,又如何传到单片机里?

楼主(2021-03-06):
我想问下雷达测速装置数据是先保存在哪里的,又如何传到单片机里?
感谢各位大佬了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A:
是多普勒雷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多普勒雷达吗?

对的,就是道路上那种常见的雷达测速装置,原理应该就是多普勒效应
但是我不清楚他这是数据是先放着哪里的?
我看一些文档说用串口通信,我也不懂

网友B:
这主要看你用啥芯片吧。。。你这样说啥都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主要看你用啥芯片吧。。。你这样说啥都没有的

单片机就用最常见的51单片机,
我看一个论文上写的用RS232串口通信
大佬能解释一下这个吗
感谢感谢

网友C:
超声多普勒传感器测量值由与其连接的单片机处理,并且将值保存在单片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多普勒传感器测量值由与其连接的单片机处理,并且将值保存在单片机中。

那是通过什么传递的呢
是用串口通信这些吗,向RS232?
(我也不太懂这些,如果提问有特别离谱的地方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