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M1650驱动+红外遥控解码源程序

楼主:
N年前在网上买了一个TM1650的测试版,今天突然看到了,倒腾了一下。写了个程序。希望对大家有用,不喜勿喷。

/*程序功能:TM1650驱动程序加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遥控解码后显示在数码管上
  IO  分配:查看位定义
  时钟频率:11.0592MHz
  版    本:VER0
  作    者:刘海兰
  日    期:2021.03.06
  备    注: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51黑单片机liuhailan5757博主的程序
            但是由此造成的后果与本博主无关,
*/
#include<stc15.h>
sbit scl = P3^3; //TM1650时钟通讯IO
sbit sda = P3^2;//TM1650数据通讯IO
sbit ir  = P3^4;//红外输入口
sbit led = P3^5;//测试用指示灯,在调试红外遥控时可用
unsigned char ir_time = 0;        //红外信号的时间,这个寄存器是为了在解码0/1(数据)的时候,用来计低电平的时间
bit ir_d = 0;//红外信号的高低标志位,
bit ir_ok = 0;//解码OK
unsigned char shuwei = 0;//解码的长度
unsigned char shuwei1 = 0;//解码的长度
unsigned char buzhou = 0;//解码的步骤
unsigned char ir_dat = 0;//红外的8位数据
unsigned char num[]={0,0,0,0};//红外的4组8位的数据,就是用户码,用户码反码,数据码,数据码反码
code unsigned char shu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子模0-9,A,B,C,D,E,F
unsigned char reg1 = 0;        //通用寄存器1
unsigned char reg2 = 0;        //通用寄存器2  这两个寄存器在转换成可显示的数据要用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tm1650_start(); //TM1650通讯的开始信号
void tm1650_end();//TM1650通讯的结束信号
void tm1650_ack();//TM1650通讯的应答信号
void write_1();//TM1650数据通讯 写1
void write_0();//TM1650数据通讯 写0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tem);//写一个字节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红外解码,定时器的时基是50us中断一次
{
  INT_CLKO &= 0xef;        //关闭外部中断
  if(buzhou==0)                  //步骤0,判断9ms的低电平
  {
   if(!ir)
   {
    ir_time++;
        if(ir_time>185)                 //低电平超时,每一次因为错误退出解码时,一点要清掉用到的那些寄存器!!!!!!这里一点要注意,下面的退出里面也是要清掉
        {
         ir_d = 0;
         ir_time = 0;
         buzhou = 0;
     TR0 = 0;
         INT_CLKO |= 0x10;
    }
   }
   else
   {
    if((ir_time>175)&&(ir_time<185)) //低电平OK,是正确的9ms ,就跳到步骤1    (9mS除以50uS=180,所以这里的值就设为175和185之间,因为要考虑到一点的误差)
    {
         ir_time = 0;
     //led ^= 1;
         buzhou = 1;
    }
    else                 //不是正确的9ms
    {
         buzhou = 0;
     TR0 = 0;
         INT_CLKO |= 0x10;
    }
   }
  }
  if(buzhou==1)                 //步骤1,判断4.5ms的高电平
  {
   if(ir)
   {
    ir_time++;
        if(ir_time>95)           //高电平超时
        {
         ir_d = 0;
         ir_time = 0;
         buzhou = 0;
     TR0 = 0;
         INT_CLKO |= 0x10;
    }
   }
   else
   {
    if((ir_time>85)&&(ir_time<95))         //4.5ms高电平OK,就跳到步骤2  这里还可以添加判断连码的程序,如果这里的时间是2mS 那就是连码
        {
         ir_time = 0;
//     led ^= 1;
         buzhou = 2;
         ir_d = 0;
        }
        else                          //不OK
        {
         buzhou = 0;
     TR0 = 0;
         INT_CLKO |= 0x10;
        }
   }
  }
  if(buzhou==2)           //步骤2开始解码数据
  {
   if(!ir_d)         //如果低电平标志为0时,这里是用来判断低电平的时间
   {
    if(!ir)           //如果红外端口为低
    {
     ir_time++;                //计低电平的时间
         if(ir_time>13)        //低电平时间超时,就退出解码
         {
          ir_d = 0;
          ir_time = 0;
          buzhou = 0;
      TR0 = 0;
          INT_CLKO |= 0x10;
          shuwei = 0;
          shuwei1 = 0;
         }
    }
    else           //如果转为高电平了,
    {
         ir_d = 1;        //低电平标志位置一,要去判断高电平的时间了
         ir_time = 0;//时间清零
    }
   }
   else           //如果低电平标志位为1,就是进入判断IR高电平的时间了,这个高电平的时间就是判断数据是0还是1
   {
    if(ir) //如果IR为高
        {
         ir_time++;//计高电平的是按
         if(ir_time>34)         //超时了就退出解码
         {
          ir_d = 0;
          ir_time = 0;
          buzhou = 0;
      TR0 = 0;
          INT_CLKO |= 0x10;
          shuwei = 0;
          shuwei1 = 0;
         }
        }
        else         //如果IR为低了,就可以判断高电频的时间了
        {
         if(ir_time>16)                 //时间大于16*50us  就是数据1
          ir_dat |= 0x80;
         else                                 //否则就是数据0
          ir_dat &= 0x7f;
        shuwei++;
        if(shuwei==8)           //8bit 组成1byte
        {
         num[shuwei1]=ir_dat;
         shuwei = 0;
         shuwei1++;                 //总共4byte
         if(shuwei1==4)         //4组数据接收完了就接收解码
         {
//          if(num[2]==0x45)
//           led = 0;
//          else
//           led = 1;
      ir_ok = 1;        //解码成功标志位置一
          buzhou = 0;
      TR0 = 0;
          INT_CLKO |= 0x10;
          shuwei1 = 0;
         }
        }
        ir_dat>>=1;
        ir_time = 0;
        ir_d = 0;
        }
   }
  }
}
void INT2_Isr() interrupt 10   //IR为低 就进入此中断,开启解码,解码中这个中断是关闭的,只有退出了解码,才会进入这个中断
{
  if(!ir)
  {
   buzhou = 0;
   ir_d = 0;
   shuwei = 0;
   shuwei1 = 0;
   ir_time = 0;
   TR0 = 1;
  }
}

void main()
{
P3M0 = 0x00;
P3M1 = 0x00;
P3 = 0xff;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0;                                //模式0
TL0 = 0xD7;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D;       //定时器0设为50us中断一次
TR0 = 0;                                    //启动定时器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INT_CLKO |= 0x10;               //(EX2 = 1)使能INT2中断
EA = 1;
while(1)
{
  tm1650_start();
  write_byte(0x48);        //数码显示模式
  tm1650_ack();
  write_byte(0x11);        //1级亮度,开显示。这里的指令数据 详情参阅TM1650的datasheet
  tm1650_ack();
  tm1650_end();

  tm1650_start();
  write_byte(0x68);
  tm1650_ack();
  write_byte(shuma[reg1]);
  tm1650_ack();
  tm1650_end();

  tm1650_start();
  write_byte(0x6a);
  tm1650_ack();
  write_byte(shuma[reg2]);
  tm1650_ack();
  tm1650_end();

  tm1650_start();
  write_byte(0x6c);
  tm1650_ack();
  write_byte(0x5b);//固定显示2
  tm1650_ack();
  tm1650_end();

  tm1650_start();
  write_byte(0x6e);
  tm1650_ack();
  write_byte(0x3f);         //固定显示0,这里固定显示02,是因为我们解码的数据是第2组数据,也就是数据码(第0组数据是用户码,1是用户码反码,2是数据码,3是数据码反码)
  tm1650_ack();
  tm1650_end();
  if(ir_ok)
  {
   ir_ok = 0; //清掉解码标志位
   reg1 = (num[2]&0x0f);  //  数据低4位送显示              把数据转为0-F
   reg2 = (num[2]&0xf0);//数据的高四位送显示
   reg2>>=4;
  }
}
}
void tm1650_start()
{
sda = 1;
scl = 1;
delay(10);
sda = 0;
delay(5);
}
void tm1650_end()
{
sda = 0;
scl = 1;
delay(6);
sda = 1;
delay(2);
}
void tm1650_ack()
{
while(sda);
delay(5);
scl = 1;
delay(5);
scl = 0;
delay(5);
}
void write_1()
{
sda = 1;
scl = 0;
delay(5);
scl = 1;
delay(10);
scl = 0;
delay(5);
sda = 0;
}
void write_0()
{
sda = 0;
scl = 0;
delay(5);
scl = 1;
delay(10);
scl = 0;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tem)
{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if(tem&0x80)
   write_1();
  else
   write_0();
  tem<<=1;
}
}

以上程序下载:

网友A(2021-07-15):
单片机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2021-08-14):
STC15W104,,STC的单片机都可以,IO口对应好就行,看宏定义。

网友C(2025-09-03):
使用STC15W104制作了一个,显示0020数字,按任何遥控器无联合变化,红外接收头输出有反应,相比SCL无变化,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