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不执行

楼主(2021-03-06):
52单片机程序不执行,检测过了芯片没问题,程序没问题,在另外一块板子上能执行,晶振也没问题,能下载程序,连线检查了多次都没问题,就是lcd灯不显示内容,把单片机抽出去还是一样,判断应该是单片机里面程序没执行,想问问各位大佬哪儿有问题呀?

网友A:
貌似线接的有问题

网友B:
你这。。。让人看啥。。。又没程序啥都没的;会不会IO口定义错了?

网友C:
万用表测通不?

网友D:
无电路图、无程序,怎么帮你?猜想?既然你那么肯定“不是程序的事,程序没错”,那就是硬件的问题喽,还求助啥??

网友E:
请确定板子上的芯片和当前是否是相同的型号。

网友F:
电位计 那的毛病吧

网友G:
80%的可能是 是排线松动了

网友H:
若所要运行的程序感保存在52单片机片内的EEPROM,须将第31引脚(EA/VPP) 连接VCC(电源正极)。

网友H:
你的程序能是另一板子运行,估计那板子已将52芯片的EA/VPP引脚连接了VCC,
而不能运行程序的这块板子未将52芯片的EA/VPP引脚连接了VCC,
请楼主查看这板子的底面。

网友I:
接线或者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J:
这种情况一般是发送数据的代码有问题,仔细检查你的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