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找不到问题在哪了,大佬帮忙看看吧

楼主(2021-03-06):
void Dig_display(uchar figure,uchar number,uchar dp_YESorNO )
{        switch(figure)
{                case(1):P2=0X00;break;                case(2):P2=0X04;break;                case(3):P2=0X08;break;                case(4):P2=0X0c;break;                case(5):P2=0X10;break;                case(6):P2=0X14;break;                case(7):P2=0X18;break;                case(8):P2=0X1c;break;        }        if(dp_YESorNO==0)
{P0=smgxs[number];}
else
{P0=smgxs[number]+0x80;}
number=50;        while(number--);
P0=0x00;}

void main(){
while(1)        {
Dig_display(uchar figure,uchar number,uchar dp_YESorNO);
smghs(DS18B20readtemp());        }}

网友A:
Dig_display(uchar figure,uchar number,uchar dp_YESorNO); 你这是函数调用  不是声明  传参数不能写类型
改成这样
Dig_display(figure, number, dp_YESorNO);

网友B:
掉函数有问题啊,直接把声明超过来了,

网友C:
main函数里调用 Dig_display(); 参数不对,应该写成 类似Dig_display(2,2,YES); 这种,//define YES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