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使用单片机定时器程序,帮我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03-06):
单位电脑无法上网,只能手机拍照发帖。工程师们帮我看看练习程序,能不能用T0定时10秒 15秒

网友A:
数值计算不用怀疑,仿真时间非实际时间,不过仿真时间可以通过监视变量波形测得准确时间。

网友B:
一个定时器可以输出N个定时时间,方法有多种。举个比较简单的示例:取所有定时时间的共倍数30秒做计数周期。3个LED分别以5、10、15秒周期闪烁。
#include <STC8.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 = P3^0;
sbit led2 = P3^1;
sbit led3 = P3^2;

uchar num,t1s;
bit t5s,t10s,t15s;

void InitTimer0()//@11.0592MHz
{
        TMOD = 0x01;
        TH0 = 0x4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1)
        {
                if(t5s==1)
                {
                        t5s=0;
                        led1=~led1;
                }
                if(t10s==1)
                {
                        t10s=0;
                        led2=~led2;
                }
                if(t15s==1)
                {
                        t15s=0;
                        led3=~led3;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4C;
        TL0 = 0x00;
        num++;
        if(num>=20)//1秒
        {
                num=0;
                t1s++;
                if(t1s%5==0)//5秒
                {
                        t5s=1;
                }
                if(t1s%10==0)//10秒
                {
                        t10s=1;
                }
                if(t1s%15==0)//15秒
                {
                        t15s=1;
                }
                if(t1s==30)//30秒
                {
                        t1s=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