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位数码管电子钟的设计原理图及源代码

楼主(2021-03-06):
设计方案:
(1)时钟由6位LED数码管显示,左边两位显示小时,中间两位显示分钟,右边两位显示秒;
(2)时间能够有按键调整,三个按键分别连接在单片机I/O口上,这三个按键的功能分别为切换、加、减;
(3)时间运行到闹钟设定时间时,闹钟响(持续响3秒)。
具体控制原理:SET键为切换键,按一下SET键,进入时间显示的小时设定状态;按两下SET,进入时间显示的分钟设定状态;按三下SET,进入定时的小时设定状态;按四下SET,进入定时的分钟设定状态;按五下SET退出设定,进入当前时间显示状态,UP和DOWN键分别为当前状态设定值加一键和减一键。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led[1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用一维数组定义0-9、横杠、全灭
unsigned char a[8];
unsigned char second=0,minute=0,hour=0;
unsigned char minute1=0,hour1=0;
unsigned char b[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扫描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int temp;   // 记录毫秒为秒的变量
unsigned char M,S_flag; //M是模式,更新时间的种模式加上正常模式 S_flag闪烁标志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BEEP=P3^3;
void delay(unsigned n)       //0.2毫秒
{
int x,y;
for(x=0;x<n;x++)
for(y=0;y<24;y++);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1=0xfc;     //定时ms
TL1=0x18;
temp++;
if(temp==1000)   //配合定时器定时s
{
temp=0;
second++;
}
if(second==59)
{
second=0;
if(minute<59)
minute++;
else
{
minute=0;
hour++;
hour%=24;
}
}
if(hour1==hour&&minute1==minute&&second<10)    //闹钟时间到
{
if(M==0)
BEEP=!BEEP;
}
if(temp%250==0)            //每ms
S_flag=!S_flag;       //闪烁标志位取反
if(k==8)
k=0;
P0=a[k];
P2=b[k++];
delay(1);
P2=0xff;
}
void display()
{
switch(M)
{
case 0:
{
a[0]=led[hour/10];
a[1]=led[hour%10];
a[2]=led[10];
a[3]=led[minute/10];
a[4]=led[minute%10];
a[5]=led[10];
a[6]=led[second/10];
a[7]=led[second%10];
}
break;
case 1:
{
if(S_flag==1)
{
a[0]=led[hour/10];
a[1]=led[hour%10];
}
else
{
a[0]=led[11];
a[1]=led[11];
}
a[2]=led[10];
a[3]=led[minute/10];
a[4]=led[minute%10];
a[5]=led[10];
a[6]=led[second/10];
a[7]=led[second%10];
}
break;
case 2:
{
a[0]=led[hour/10];
a[1]=led[hour%10];
a[2]=led[10];
if(S_flag==1)
{
a[3]=led[minute/10];
a[4]=led[minute%10];
}
else
{
a[3]=led[11];
a[4]=led[11];
}
a[5]=led[10];
a[6]=led[second/10];
a[7]=led[second%10];
}
break;
case 3:
{
if(S_flag==1)
{
a[0]=led[hour1/10];
a[1]=led[hour1%10];
}
else
{
a[0]=led[11];
a[1]=led[11];
}
a[2]=led[10];
a[3]=led[minute1/10];
a[4]=led[minute1%10];
a[5]=led[11];
a[6]=led[11];
a[7]=led[11];
}break;
case 4:
{
a[0]=led[hour1/10];
a[1]=led[hour1%10];
a[2]=led[10];
if(S_flag==1)
{
a[3]=led[minute1/10];
a[4]=led[minute1%10];
}
else
{
a[3]=led[11];
a[4]=led[11];
}
a[5]=led[11];
a[6]=led[11];
a[7]=led[11];
}
}

}
剩余源代码见附件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excellent, thank you my friend.

网友B:
时钟频率很nice,设计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