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制作了一个电源头封装,长焊盘这样做对不对

楼主(2021-03-06):
protel99se,制作了一个电源头封装,长焊盘这样做对不对,在禁止布线层画个长方形这样开孔,看看对不对,我怕搞错了。

线画在这个层对不对

线画在这个层对不对

网友A:
如果尺寸对了,是可以的

网友B:
从原则上讲应该用机械层画槽孔,如果不违背厂家自定义规则这样画也行,实在不放心就用连排焊盘表示槽孔。这是行业约定俗成的做法。

网友C:
用AD可以直接画槽

网友D:
换AD18,19,20画吧,想画成什么样就画成什么样,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