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可控硅调压电路如何实现短路保护?

楼主(2021-03-06):
电路不还有另一部分,是一个数码管电压显示电路,并在插座两端。

当发生短路的时候,数码管灭灯,短路解除后,自动恢复显示电压。

求分析以下电路

如何实现短路保护?

网友A:
电路中有保险丝,当发生短路时,保险丝应断开以保护电路。

网友B:
可控硅导通后如果负载短路那么保险会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