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大佬,自画电路图,看看有什么问题,求指教

楼主:
51单片机新手,前面学习了一个开发板了,想做了个万年历,带时间显示和温度显示。
自己手画电路图,几个部分有的是从开发板上抄的,有的是从网上看的芯片的电路图,本次的想法是自己动手做出个东西出来。
问题来了,带的这几部分电路有问题没有,上面的电容电阻是否合适?阻值和电容大小是否可行?希望大佬们抽时间给看看

不会画电子图,只能手动了,字丑

不会画电子图,只能手动了,字丑

网友A(2021-03-06):
帮你看了一下,我说几点。
1、LED灯直接接5V电源会烧坏的,要串一个限流电阻,几百到一千欧都行。
2、复位电路用的电容一般用10uF的。
3、背光和蜂鸣器驱动电路用的基极电阻可以用2.2K左右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再加上一点,通常情况下,我们不直接使用电池,而是加一稳压器,例如7805或LM1117 5V稳压器可以工作。

网友C:
STC8单片机+DS3231+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6-1.html

STC8单片机+DS1302+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网友C:
你可以先去参考一下我的产品,代码也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了一下,我说几点。
1、LED灯直接接5V电源会烧坏的,要串一个限流电阻,几百到一千欧都行。
2、复 ...

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再加上一点,通常情况下,我们不直接使用电池,而是加一稳压器,例如7805或LM1117 5V稳压器可 ...

谢谢回复,是说用电池不耐用还是什么问题?我想在洞洞板上连接了,想用它替换儿子屋里的闹表,所以想着用电池能脱离插电的情况,7805和lm1117 5v稳压器没用过,我回头研究一下
主要是想做成自己动手的第一个成品,电路基础知识太差了,程序部分还好说一点,多少有点基础,目前ds18b20和lcd1602的使用函数已经算弄明白了,ds1302芯片没用过,只从网上查了资料。想着把电路图弄好之后再整理元件清单,然后τ 宝再动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再加上一点,通常情况下,我们不直接使用电池,而是加一稳压器,例如7805或LM1117 5V稳压器可 ...

刚刚去看了7805和lm1117稳压器,都是为是输出电压的稳定,学习了,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8单片机+DS3231+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 ...

谢谢大佬,代码自己可以搞定,主要是原理和电路图等东西的基础知识太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是说用电池不耐用还是什么问题?我想在洞洞板上连接了,想用它替换儿子屋里的闹表,所以想着用 ...

以电池为电源的电子钟一定要考虑低功耗,如果两三节电池走不到一年就算失败作品。建议用廉价的时钟专用段码屏、压电蜂鸣器。

网友F:
蜂鸣器驱动电路PNP发射机和基级最好加一个10K电阻默认截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电池为电源的电子钟一定要考虑低功耗,如果两三节电池走不到一年就算失败作品。建议用廉价的时钟专用段 ...

嗯嗯,是这么个道理,我现在刚刚开始,还没入门,学习中,这个问题以后学习中会注意
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蜂鸣器驱动电路PNP发射机和基级最好加一个10K电阻默认截止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