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排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

楼主:
无聊修了一个损坏的插排,按键开关坏了,led限流电阻烧了,由于不知道电阻的取值,所以上网找了参考值,建议取240k,330k甚至更大,但我很疑惑,这样的led电流只有1ma左右,为什么这么小呢?我用直流调压开2.5v,30ma都没有问题啊,20ma应该也差不多,算出是10k左右的电阻(虽然有点慌)。装好就通电了,拿在手中没几秒就“砰”爆炸了。。按钮帽还差点崩到眼睛,再也不敢了。。问题应该是电阻选的不对,记得我以前直流都是用10或20ma的电流计算,也在2mm的led承受范围啊,没记得烧过啊,这怎么220v就炸成这样?不仅灯炸,电阻也炸。

网友A(2021-03-07):
普通碳膜电阻的功率1/4W,10K电阻接220V的功耗近5W,必毁无疑!LED正向电流20mA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此交流电路中的一半时间LED是处于反向击穿状态,电流大于1mA就易损坏。其实作为一般指示用不必追求亮度,0.几mA能明确识别即可,所以限流电阻240~470K范围为宜。

网友B:
电流计算要考虑功率,交流计算要考虑峰值电压。不要就盯着led计算就行了

网友C:
参考下图中的LED电路。限流电阻100K,再用一个二极管与LED反向并联,用于在反向电压时保护LED。

网友D:
LED用在交流高压电路里电流不超过1mA都是安全的

网友E: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用了300k的电阻,峰值电流1ma左右,稳定不炸了。我想问题应该是出在二极管的反向耐流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图中的LED电路。限流电阻100K,再用一个二极管与LED反向并联,用于在反向电压时保护LED。

我也有这个模块,没注意研究,看起来不错啊,这样能让led更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