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够承受220v电压 400MA的按键开关吗

楼主(2021-03-07):
(无正文)

网友A:
有的,τ 宝很多

网友B:
6.2*6.2耐高温按键开关应该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2*6.2耐高温按键开关应该可以

超过36V的,尽量远离人,哪怕是电流极其低的那种(触电啪啪那种响声很吓人的),尽量原理控制电路。

网友D:
接线板上都有这种开关啊。

网友E:
有,但是体积一般都很大。
也有小体积的,不过没有认证证书。

网友F:
安全是对直接接触人体的高压设备的第一要求。

网友G:
有且太多也可能 .......一般大功率频繁通断的都加控制电路而不是直接点触。
如果不是短时点触反复通断的话,可以去旧的电风扇上拆个按键开关

网友H:
有的,TB很多

网友I:
一般仪器上的按键电源开关好像是这种高压的,尺寸还比较小可以焊在pcb上

网友J:
楼主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的重点是不是放在400mA上?意思是不是‘只’通过400mA的电流?

网友K:
也可以使用继电器

网友L:
肯定有的,网上特别多

网友M(2021-04-26):
工业上的按键就可以还带常开和常闭

网友N:
控制电压太高,尽量不要用按键开关直接控制,可接一个低压继电器,进行间接控制,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网友O:
某一个宝上很多,220v5A的都有,镀银触点的

网友A:
太多了,不知你要什么类型的,按键开关有船型的,自锁的,互锁的,点动的等等等等

网友P(2022-04-13):
有啊,R13-507 参数是250V/10A吧  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Q:
需要看你电流大多,小电流很多都可以,大电流加继电器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