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台胜利VC97万用表

楼主(2021-03-07):
正面照  外壳带屏蔽,看样子是模具了压电蜂鸣片位置还没去掉  10A保险丝在前面,这设计有点坑保险烧断还要拆整机   芯片居然不是牛屎芯还算比较良心

网友A:
不是牛屎!好评!

网友B:
牛屎芯是啥?是绑定芯片吗

网友C:
你这是新款的VC97,我用的还是老款的VC97,除了交流当出现问题之外,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牛屎芯是啥?是绑定芯片吗

拆不下来的那种芯片,例如电视遥控器上的那种黑色的近似圆形的中间高四周低的芯片。

网友E(2021-04-27):
偶也有一块,用着挺顺手的。

网友F:
做工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G(2022-02-22):
中间的八卦阵好亮

网友H:
牛屎芯片便宜

网友I:
这个蜂鸣器声音有点大费电,自己用的串了个电阻同时刷了一下机,老家有台08年买的改了锂电池很省心。

网友J:
你这属于认知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新款的VC97,我用的还是老款的VC97,除了交流当出现问题之外,其他一切正常

老款的有个按键在右下方

网友L(2025-02-12):
兄弟问下IC3烧了是啥型号?是7533吗?

网友L:
Ic3是啥型号?谢谢

网友M:
     VC97老朋友了,多年来一直用这款,做工很扎实。

网友N:
为啥我喜欢那种细分档位的。比如电压分为0——10V   10——50v

网友O(2025-04-16):
牛屎芯片和塑封芯片只是封装不同,功能一样吧。区别是牛屎芯片坏了没法维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