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串口收发程序

楼主:
蓝桥杯串口收发
#include <STC15F2K60S2.H>

void chushihua();
void UartInit(void);
void fasong(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wei);
void send(unsigned char *p);
void delayms(int ms);

unsigned char ck;
unsigned char txbuffer1[] = "IAP15F2K60S2\r\n";
unsigned char enter[] = {"\r\n"};

void main()
{
         chushihua();
         UartInit();
         EA=1;
         ES=1;

   while(1)
         {
                 send(txbuffer1);
//                   if(P32==0)
//        {
//                delayms(5);
//                if(P32==0)
//                {
//                        fasong(enter,4);
//                }
//                while(!P32);
//        }
//        else if(P33==0)
//        {
//                delayms(5);
//                if(P33==0)
//                {
//                        send(txbuffer1);
//                }
//                while(!P33);
//        }
         }
}

void chushihua()
{
  P2=0xc0;P0=0xff;
        P2=0xe0;P0=0xff;
        P2=0x80;P0=0xff;
        P2=0xa0;P0=0x00;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fasong(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wei)
{
   unsigned char i;
        for(i=0;i<wei;i++)
        {
           SBUF = *(p+i);
                 while(TI == 0);
                 TI = 0;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ndex=0;
        do
        {
                SBUF=p[index++];
                while(TI == 0);
                TI = 0;
        }
        while(p[index]!=0);
}
void chuankou() interrupt 4
{
  RI=0;
        ck=SBUF;
        P2=0X80; P0=ck;
//        if(ck=='@')
//        {
//                P2=0X80; P0=0X;
//        }
//        if(ck=='@')
//        {
//                P2=0X80; P0=0X55;
//        }
}
void delayms(int ms)
{
        int i,j;
        for(i=ms;i>0;i--)
                for(j=845;j>0;j--);
}

屏幕截图 2021-03-07

网友A(2021-08-05):
请教一下,串口助手为什么一直不断接收到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