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P8266模块与手机通信怎么弄?

楼主:
本人想做一个智能自动浇花系统,但是不知道WIFI模块怎么才能与手机通信,看的很迷,看了很多帖子,有一些疑问,ESP8266模块可以连接到路由器上,手机从app上进行远程控制吗?
简单的app怎么做?

网友A(2021-03-07):
ESP8266有多种接入方式:
1、8266可以接入路由器后,再用APP接入8266
2、把8266设置成热点,直接APP接入8266
3、这个主要还是看你的功能要求,都能实现
下面给你看一个类似的实物,你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esp无线芯片功能强大,搭配物联网平台手机,电脑都能共享数据,远程控制。中国移动就有自己的物联网平台OneNET,建议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