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太复杂,黑友高手多,帮忙看看图中电路中箭头指的都是什么元件?

楼主:
上图两个元件分别写着"AFAA"和JV3,什么差别呢?怎么判断好坏呢?

上图中这个正方形元件是个什么元件?上面写着:E12 00M EFF9VP

网友A(2021-03-07):
下面那个四角长方体会是晶振嘛?我搜了一下这个IC,说是西门子找TI定制的,什么资料都没有

网友B:
第二个是12Mhz的晶振

网友C:
上面3个脚的封装,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有这种封装形式,
下面4个脚封装的,是晶振12M

网友D:
1.MAX809-R MAX809REUR+T 丝印AFAA SOT-23 贴片复位芯片
2.BAT54LT1G SOT-23 30V/200mA 丝印JV3贴片肖特基二极管
3.E12 00M EFF9VP 可能是有源晶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四角长方体会是晶振嘛?我搜了一下这个IC,说是西门子找TI定制的,什么资料都没有

晶振有长这样的吗?看电路不像晶振吧,西门子好多元件都是特供,资料一抹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是12Mhz的晶振

我看不像,管脚怎么定义?这种电路只有12Mhz频率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晶振有长这样的吗?看电路不像晶振吧,西门子好多元件都是特供,资料一抹黑。

晶振有长这样的。看电路像极了晶振。至于哪门子的对于技术资料都一样,毕竟是吃饭的买卖,你可以不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MAX809-R MAX809REUR+T 丝印AFAA SOT-23 贴片复位芯片
2.BAT54LT1G SOT-23 30V/200mA 丝印JV3贴片肖特基 ...

这个电路大部分贴片电容两端都是短路状态估计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大部分贴片电容两端都是短路状态估计什么原因?

电容的位置是电源跟GND嘛!那是不是电源跟GND的问题

网友E:
夜深了,夜猫子高手还没有来吗

网友H:
4脚封装的是12mhz晶振

网友I:
瞎说的:板子上器件,首先由板子功能决定的。
再者,看板子上已知关键器件的资料,基本就能决定未知的器件是什么。

网友J:
大芯片看起来就像定做或者说重新打码的。 大芯片搞不定没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大部分贴片电容两端都是短路状态估计什么原因?

某一个或多个元器件烧坏了后两脚间的阻抗接近0,与这两脚相连的电容就会短路

网友L:
一般都可以找到,那个5脚的感觉就是TVS之类的,那个应该是晶振。你这板子使用在什么产品的大致说下,还有个方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大芯片看起来就像定做或者说重新打码的。 大芯片搞不定没用的。

西门子的东西,应该是德仪给定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是12Mhz的晶振

确定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瞎说的:板子上器件,首先由板子功能决定的。
再者,看板子上已知关键器件的资料,基本就能决定未知的器件 ...

道理是这样,不过等于没说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某一个或多个元器件烧坏了后两脚间的阻抗接近0,与这两脚相连的电容就会短路

各种器件烧坏了都这样吗,只有短路,不会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一般都可以找到,那个5脚的感觉就是TVS之类的,那个应该是晶振。你这板子使用在什么产品的大致说下,还有个 ...

老兄,你瞅瞅,这么复杂的多层板,谁能看得透哦,就是西门子的控制器

网友E:
这个12Mhz的晶振有没有可能烧坏或短路呢?有没有可以替换的

网友M:
3P器件应该是两个二极管做漏电保护用的,4P器件看接线方式及旁边电容可以判断是晶振

网友E:
引用 网友M:
3P器件应该是两个二极管做漏电保护用的,4P器件看接线方式及旁边电容可以判断是晶振

那两个电容是并联的啊

网友N:
jv3应该是三极管图二应该是晶振

网友E:
今天周末,闲着没事,再研究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今天周末,闲着没事,再研究下

对于这类没有资料且复杂的电路板想把板子上的元件和电路都搞清楚几乎做不到。既然有很多电容两端呈短路状态基本可以判断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而不一定是这些电容本身损坏。只有电源故障才会大范围波及。只要没有发现明显烧痕的元件先不必深究。设法恢复电源,再排查其它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