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1K08单片机烧录程序失败

楼主(2021-03-07):
我自己做了一个STC8的单片机板子,单片机型号为STC8H1K08但是给板子烧写程序时出现了问题,STC官方的ISP并不能检测到我的MCU,始终处于如下图这个状态 G4J96~)2@X0W42M([6_YYKH.png

我的板子的原理图如下

并没有引出P5.4复位引脚

然后我下载时将USB转TTL模块和单片机连线,分别连接5V\GND\TXD\RXD这四根线,在ISP中加载程序后,点击下载按键,将5V那根线拔掉重新插回,想利用断电复位给单片机复位,由此实现下载程序,但是如上所述,ISP始终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

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排除他把TX和RX接反的可能,我也经常接反,如何调换一下就好了

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除了以上热心人士的建议外,楼主还要仔细检查下自己的PCB。
    1、PCB布线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