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图如何设计?需要用到什么知识,什么软件?

楼主(2021-03-07):
我想diy一个单片机的小玩意,但是不知道如何设计原理图,我想问一下像图中这个原理图是怎么设计的 ,需要用到什么知识, 还有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A:
用Proteus 吧集设计仿真于一体

网友B:
建议学习Altium Designer

网友C:
如果是业余爱好,原理图,PCB设计软件好多啊,比如功能强大免费开源的kicad,很奇怪坛子上没有kicad的讨论区。AD是付费商业软件,功能强大,但是打击xy,手也不软。

网友D:
原理图 PCB板 建议Altium Designer  编程软件建议   keil  IAR    这些软件用的人很多,方便交流。  要想做设计的话最好是有数学 模电 数电功底,功力越深在这条路的上限越高。

网友E:
Altium Designer
Proteus
Protel

网友F:
如果只是自己做小玩意不用于商业的话用AD可以,但是用于商业的话就要小心了。
国内有自己的eda软件,立创eda可以试下,免费的,还不用自己画封装和图库,查找元件也容易。
我在大学学的就是AD后来上班后公司收到AD一封函就再也不用了。

网友G:
pads足够用了

网友H:
Altium Designer够用了,学校教的也是用AD

网友I:
这不是普中的图么,我是照着画图,先不管原理,刚刚学习一个月了,看开发手册。但普中的教程一般

网友J:
Proteus 8.9
Protel2004 或者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roteus 吧集设计仿真于一体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不是普中的图么,我是照着画图,先不管原理,刚刚学习一个月了,看开发手册。但普中的教程一般

我想问的是设计这种原理图需要学习什么知识

楼主:
好的谢谢    我想问如果单片机diy一个小物品  他的原理图设计需要用到哪些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业余爱好,原理图,PCB设计软件好多啊,比如功能强大免费开源的kicad,很奇怪坛子上没有kicad的讨论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 PCB板 建议Altium Designer  编程软件建议   keil  IAR    这些软件用的人很多,方便交流。  要想做 ...

对  我就想自己制作一款单片机的小物品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设计这个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Altium Designer
Proteus
Protel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自己做小玩意不用于商业的话用AD可以,但是用于商业的话就要小心了。
国内有自己的eda软件,立 ...

谢谢提醒  就想自己制作个小玩意   但是不知道需要用到哪些知识去设计这个原理图

网友K:
Altium Designer 立创eda 这两个学生用的居多

网友L:
数电,模电,电路,传感器

网友M:
国产立创eda,入门简单

网友N:
while,我认为还是要起点高点吧;51单片机没有什么东西太简单;就是玩几个寄存;记住20个左右的寄存器基本应用没问题了,C语言就算零基础拼命学一个星期应该能用来对付C51吧,简单的应用又用不到结构体,构造体,类,指针,链表等,pcb设计建议直接学高端的Cadence allegro,80%电脑主板都是用这个。

网友O:
自己业余玩的用AD或者立创EDA就可以了

网友P:
图中的这个原理图应该是用Altium Designer设计的,如果想自学这个软件的话可以去b站上面学习,搜索相应教程,上手较快,只需掌握一定的电学知识就行。

网友Q:
看图片的风格使用的软件大概率是Altium Designer,Altium Designer是继protel之后AD公司的一款专门用于原理图和PCB设计的集成EDA,你要做一个单片机,毫无疑问除了要知道怎么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外,还需要怎么将原理图和PCB绘制出来,然后去打样,调试,再写固件,这样一个基本的简单的单片机开发就完成了

网友Q:
除了EDA用AD外,其实还需要写固件的,固件就是C语言等等,仿真下载到单片机,这里面又设计到单片机编程的问题。用keil、iar等软件能进行编程和仿真

网友R:
画图   eagle  或者  AD  都行,个人推荐   eagle  内存小,AD有点大,

网友S:
Altium Designer画电路PCB,然后去打板
protues用来仿真你的电路和程序是否可行

网友T:
Altium Designer
Allegro
PADS都可以啊

网友U:
proteus、Altium  Designer两个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