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太阳能充电电路有没有程序啊 没有的话哪位大哥指导怎么弄?

楼主:
任务二、太阳能充电电路的安装与调试

根据竞赛文件提供的原理图及PCB板图完成电路的焊接。

二、主电路的调试。( 著电池用可调稳压电源模拟替代)

(一) LM317 的输出电压调整为8V。

(二)当蓄电池电压高于14.5V士0.2V时,充电指示灯灭,继电器JKl断开。

(三)当蓄电池电压低于11. 5V士0.2V时,过放指示灯亮起,继电器JK2吸合。

(四)当蓄电池电压在11. 5V士0.2V一- -14. 5V士0. 2V变化时充电指示灯亮,过放指示灯灭。

网友A(2021-03-08):
用NE555和微调电位器可以做当蓄电池充电通断,用三端稳压LM7808稳压输出8V就行了!

网友B:
1、是用什么单片机来设计
2、显示用什么,液晶、数码管?
3、充电最大电流要求多少
4、也许我可以帮你

网友C:
首先搜索互联网和该论坛,以检查是否可以找到类似的项目。

网友D:
用模拟比较器功能来搞吧

网友E:
只是充电时不是智能型,普通充电方式 没有程序

简易太阳能电池充放电控制器电路图

      铅酸蓄电池已普遍应用于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人们知道,铅酸蓄电池的使用寿命与是否过充电或过放电有很大关系,只要在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工作过程中保持蓄电池不过充电,也不过放电,就能延长使用寿命,让其正常工作5年以上。本文介绍的简易太阳能电池充放电控制器,可有效地防止蓄电池过充电或过放电。

  一、电路结构电路如附图所示。双电压比较器LM393两个反相输入端②脚和⑥脚连接在一起,并由稳压管ZD1提供6.2V的基准电压做比较电压,两个输出端①脚和⑦脚分别接反馈电阻,将部分输出信号反馈到同相输入端③脚和⑤脚,这样就把双电压比较器变成了双迟滞电压比较器,可使电路在比较电压的临界点附近不会产生振荡。R1、RP1、C1、A1、Q1、Q2和J1组成过充电压检测比较控制电路;R3、RP2、C2、A2、Q3、Q4和J2组成过放电压检测比较控制电路。电位器RP1和RP2起调节设定过充、过放电压的作用。可调三端稳压器LM371提供给LM393稳定的8V工作电压。被充电电池为12V65Ah全密封免维护铅酸蓄电池;太阳电池用一块40W硅太阳电池组件,在标准光照下输出17V、2.3A左右的直流工作电压和电流;D1是防反充二极管,防止硅太阳电池在太阳光较弱时成为耗电器。

  二、工作原理当太阳光照射的时候,硅太阳电池组件产生的直流电流经过J1-1常闭触点和R1,使LED1发光,等待对蓄电池进行充电;K闭合,三端稳压器输出8V电压,电路开始工作,过充电压检测比较控制电路和过放电压检测比较控制电路同时对蓄电池端电压进行检测比较。当蓄电池端电压小于预先设定的过充电压值时,A1的⑥脚电位高于⑤脚电位,⑦脚输出低电位使Q1截止,Q2导通,LED2发光指示充电,J1动作,其接点J1-1转换位置,硅太阳电池组件通过D1对蓄电池充电。蓄电池逐渐被充满,当其端电压大于预先设定的过充电压值时,A1的⑥脚电位低于⑤脚电位,⑦脚输出高电位使Q1导通,Q2截止,LED2熄灭,J1释放,J1-1断开充电回路,LED1发光,指示停止充电。

  当蓄电池端电压大于预先设定的过放电压值时,A2的③脚电位高于②脚电位,①脚输出高电位使Q3导通,Q4截止,LED3熄灭,J2释放。其常闭触点J2-1闭合,LED4发光,指示负载工作正常;蓄电池对负载放电时端电压会逐渐降低,当端电压降低到小于预先设定的过放电压值时,A2的③脚电位低于②脚电位,①脚输出低电位使Q3截止,Q4导通,LED3发光指示过放电,J2动作,其接点J2-1断开,正常指示灯LED4熄灭。另一常闭接点J2-2(图中未绘出)也断开,切断负载回路,避免蓄电池继续放电。闭合K,蓄电池又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