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14 这个24bit ADC 可以做些什么实用一点的电路

楼主(2021-03-07):
我这里有6片AD7714 24bit ADC , 可以做些什么实用一点的电路? 有做过的黑坛老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AD7714是适用于低频测量应用的完整模拟前端。器件直接从传感器接受低电平信号并输出串行数字。它使用和 -差(Σ-Δ)转换技术以实现高达24位的无误码性能。

详情及具体应用请阅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