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数码管测试器

楼主(2021-03-07):
买了一堆数码管,靠万用表一个笔划一个笔划地测试太麻烦,从而制作了一个专门的小东西来对数码管进行测试,很是方便。
为了焊接美观,先用软件对洞洞板布局进行设计。
05            06

图中8个限流电阻均为390R,电路由5V电源供电,也可用手机充电器提供电源,每个笔划电流不到10mA。
测试时,如果每个笔划都是亮的,并且亮度也均匀,说明是好的。

网友A:
洞洞板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洞板是个好东西

确实是好东西,这几年迷上了洞洞板,虽然可以5元打板,但为了一个作品去打一个板时间上不划算,所以一直用洞洞板做作品,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网友B(2022-01-24):
洞洞板是个好东西,方便。

网友C:
小工具批量测数码管确实很方便,值得学习。

网友D:
数码管会存在笔画短路问题?

网友E(2022-09-08):
用一个NE555+CD4017做个小电路,逐位点亮数码管,可以测试是否存在笔画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NE555+CD4017做个小电路,逐位点亮数码管,可以测试是否存在笔画短路。

谢谢回复,还没想到数码管笔划短路的问题,你提供的电路我找时间试试。

网友F(2022-10-22):
挺麻烦的,单片机10行语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麻烦的,单片机10行语句解决问题

谢谢回复,这个办法好,我一定要试试。

网友G:
还以为是盲测的,原来还是要先知道引脚(并且还是固定引脚的)才能测试的

网友H:
这个也不太实用吧,我见过的好多都是多位数码管,还有个头太小不一样,引脚数量也不一样,且又有共阴和共阳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