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移植μcos2移植做软件遥控小车,毫无头绪,求思路

楼主(2021-03-07):
有没有大佬提供个思路

网友A:
只用其中的任务系统就好 ,如果没有其他功能需求。一个任务就可以 中断去获取遥控的key值 任务去处理电机驱动动作。这个功能太单一了体现不出操作系统的特点

网友B:
无非就是按键,串口,和电机驱动的配置,怎么就没头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