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的这个显示屏怎么玩?

楼主(2021-03-07):
拆的,能做成时钟吗

网友A:
不要浪费时间去研究这种淘汰的东西。

网友B:
这是老vcd的控制屏吧?

网友C:
想玩得先会玩,资料和经验是必须的

网友D:
想多了,操作显示屏必须有
协议也就是资料,用来写初始化代码和控制函数;
管脚名称,用来搭建电路;
这些你一样都没有。
你有这时间研究这种东西不如买个LCD显示屏,价格不贵,资料和例程应有尽有。

网友E:
这种屏貌似高压的,不是点阵的驱动简单但点亮的电路比较麻烦,网上有相关资料。
辉光屏,费电但很漂亮,网上有做成时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操作显示屏必须有
协议也就是资料,用来写初始化代码和控制函数;
管脚名称,用来搭建电路;

这种屏就是一种定做的数码管,没有芯片,那有什么协议。

网友G:
酷酷的样子,求大神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要浪费时间去研究这种淘汰的东西。

电子垃圾么?玩这个的不都是各种折腾么

网友H:
这个太复杂,最好找到原配的驱动芯片和遥控器。

网友I:
高压驱动

网友J:
这个是老的三碟机上用的显示屏

网友K:
VFD,可用PT6312驱动。

网友L:
看着像真空屏   需要知道电压参数  然后用371 之类的片子就可以驱动   类似段式LCD   硬件比较单一,驱动弄好地址 程序好弄的

网友M:
是VFD,早期的荧光数码管,里面是真空的,还有灯丝,要加热,屏极电压24V供电

楼主:
感兴趣的不包邮送,没那个技术玩,邮费自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