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鱼缸制作如何加一个WiFi模块,想在手机上显示相关数值,求思路

楼主:
我想加一个WiFi模块,能在手机上显示相关数值,
但是对无线方面不是很了解,应该怎么加呢,加在哪里

网友A(2021-03-08):
像这种直接用esp无线芯片集成单片机,stc可以不用,有时候连程序都不用开发有现成的,建议了解一下。

网友B:
硬件增加一个ESP8266,然后设成热点模式;
编单片机程序,配置8266后通过串口传数据。
手机APP的编写,就看你会什么软件了;
APP完成后,进行联调,也许我可以帮你

网友C:
这个论坛上有一些类似的项目

网友C:
使用ESP8266不需要单片机

网友D:
wifi上网入云就OK了,我可以写esp8266WiFi模块程序,做成固定版本的串口发送数据直接如云就OK,然后APP或小程序从云端拉取数据

网友E:
esp8266可以连接wifi,然后把数据上传到云服务器,比如移动的ONENET,阿里云都可以。然后服务器数据下传,自己写个APP读服务器的数据就好。或者不会写,直接用现有的上位机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