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件这么画PCB图是不是不对?

楼主:
我想问问画图时候这种贴片是不是只能走顶层板或者是底层板,同一层元器件的贴片焊点是不是不能走背板?

电容贴片和直插件连接

电容贴片和直插件连接

三极管贴片

三极管贴片

网友A(2021-03-08):
贴片元件尽量画在同一层,节省成本

网友B:
在同一层好上贴片机,做钢网,插件好过波峰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贴片元件尽量画在同一层,节省成本

第二图为什么飞线显示还是没连上;我好想明白了,是不是不应该那么画,现实中好像也不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二图为什么飞线显示还是没连上;我好想明白了,是不是不应该那么画,现实中好像也不可能

顶层与底层之间要通过过孔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二图为什么飞线显示还是没连上;我好想明白了,是不是不应该那么画,现实中好像也不可能

你要搞清楚,红色是顶层导线,蓝色是底层导线,红蓝要相连需要通过 “过孔”   按快捷键 P ,V放置过孔 或者用焊盘连接正反面的导线也可以。。。不会的地方还是多看看网上的教程

网友E:
了解一下过孔,还有单层、双层、多层板。就我个人经验,少量的板子,画单层和双层,价格差别不大,所以线不好走可以考虑画成双层板打过孔

网友F:
一般贴片都是在顶层的走线尽量在顶层完成,完成不了就要用过孔在底层走线,你现在那样实际上是没连上的

网友G:
可以 打过孔就好了

网友H:
不是相同网络定义的不能连在一起,你硬连是要报错的,你真厉害,不知你是怎么画上去的

网友I:
尽量保持在同一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