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高压的单片机呢?不加驱动直接带大功率MOS管,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2021-03-08):
请问大家一下,为什么单片机没有人做高压的呢,
如现在的电源芯片有的都是5-30V输入,为什么单片机没有做5-30V软件呢,还有现在单片机驱动大功率MOS管单片机都是不能驱动,要外加驱动,才可以工作

网友A:
估计是因为高压的MCU不能用于低压环境,而低压的mcu加驱动后能用于高压,比较市场上低压的环境要多得多

网友B:
我也不是太懂,但是如果做成大功率的,估计散热就已经成了个大问题了吧

网友C:
因为电压摆幅越大,功率损耗越大,单片机所有的晶体管加起来是恐怖的数字

网友D:
这样想法很无聊,设计一个驱动是很简单的事。

网友E:
现在IC集成度越来越高,电压高了容易击穿损坏,或者降低集成度,得不偿失。再就是功率问题,高压管工艺复杂,不如低压管制造容易要求不高,能降低成本

网友F:
我尝试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国外的电源电压是单相110V/60Hz,三相是220V/60Hz,而国内的电源是220V/50Hz,三相380V/50Hz?
为什么不是70V、80V呢?因为110V/60Hz,这个除了机械要求外,考虑了对人体触电时的伤害程度,电流的‘脉宽’与人体心脏的尺寸,电压的高低则考虑了击穿厚度,这是从安全上考虑!
同样道理,单片机,芯片元件,核心部分,存储单元,是Tr & C,如果你用高压,Tr & C的耐压就要加大,体积是不是要增大、增厚?那么配套的一系列也要跟着增大、那么功耗也会增大、造成浪费;有些ROM片,里面的程序要擦除,有光照擦除、电擦除,这个电擦除,其实就是对里面进行一次“大的”充放电!表述不一定正确,但意思差不多~你凑合着理解吧。。

网友G:
芯片里面的PN结 也形同于电阻,工作电压越宽,需要的电阻就越大才能保证电流不超标。电阻大,功耗就增加了。电压提高10V,成千上万个PN结,那就得向CPU那样 安装风扇来散热了。

网友H:
因为功耗的问题,芯片大趋势是降低功耗。。

网友I:
世界第一台计算机是用电子管制作的,用的是高压。专用芯片针对特定应用环境设计,其耐压要相适应。单片机是广域通用芯片,主要功能是信息处理,不是为驱动高电压大功率外设设计的。而且发展方向是更低电源电压。

网友J:
不同的集成电路具有不同的功能,微控制器擅长控制,电源开关擅长切换高电压和高功率。 如果我们要使一个IC具有所需的所有功能,价格将远高于您的预期。 此外,其他问题(例如干扰和散热)的处理成本甚至更高。

网友K:
单片机做成低压是有科学依据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多的功能模块,精度也会相应提高 。  高压的东西太粗糙了,应用层面上是有需求但是晶源这么紧张 做出高压的单片机来销量又少 价格谁能忍受。我曾经做过的高压变流设备用电子管成本10万  做成低压的用MOS管成本6万,性能还更稳定

网友L:
有啊  高压单片机就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