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屏幕,3.3v好,还是5v好?

楼主(2021-03-08):
12864屏,3.3v好,还是5v好?  还有OLED屏和12864屏,哪个好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问: 12864屏,3.3v好,还是5v好?
答: 都挺好
问: OLED屏和12864屏,哪个好点?有什么区别?
答: oled是发光器件, 12864是点阵数量, 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网友B:
12864主要屏幕大,建议使用5V电源,OLED清晰度高,我个人更喜欢OLED,因为清晰度高,占用IO少(IIC或SPI通信)

网友C:
3.3V屏和5V屏几乎没有区别。 3.3V屏只是多了一个电压处理芯片。 成本会略贵一两块钱。 这个屏的功耗其实是非常小的。

网友D:
最好用和单片机同一电压,避免电平转换的麻烦。

网友E:
我们用了好多,都是用3.3V的,电平兼容且电路简洁。

网友F:
看用途和实际情况,没法一概而论。   大多数都是3V系统,5V越来越少了,除非你刚好用到5V系统。  OLED显示效果是好,但是一般很小啊,寿命也差些,有时候要大字体显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2864主要屏幕大,建议使用5V电源,OLED清晰度高,我个人更喜欢OLED,因为清晰度高,占用IO少(IIC或SPI通 ...

看你单片机VCC是多少的,一般和VCC同电位比较好。

网友H:
没错,就看你使用的单片机的适应电压,是5V的,一般就选择5V的屏,是3.3V的,就选择3.3V的显示屏。

网友I:
都好,主要看你的系统适配哪一个电压。

网友J:
如果是搭配51单片机,就搭配5V电平的12864。
如果是STM单片机系统,就搭配3.3V的12864.

网友K:
5v好,量大省成本

网友L:
用5v吧,单片机系统电压也是5v,能兼容

网友M:
当然是OLED好一点,图像看起来不那么别扭,其实主要还是看需不需要扫描图片,如果需要的话当然还是OLED更好,要是12864的话扫描起来比较慢

网友N:
5V是肯定得,oled和LCD12864是不一样的

网友O:
MCU是什么电平的就用什么电平的屏,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P:
这个取决于单片机适配的电压吧,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