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编译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Error: L6218E和error: L6235E

楼主(2021-03-08):
把带的所有启动文件敷上之后编译出现error: L6235E: More than one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cannot all be FIRST/LAST.按照网上教程只留一个启动文件时,出现17个相同错误Error: L6218E,具体报错内容如下: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nit_AD9959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_EXIT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Read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code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LCD_Refresh_Gram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LED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Y_NVIC_PriorityGroup_Config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et_PointFre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erx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return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ms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nitial_lcd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_Cont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it.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_Sys_Timer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it.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_Time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it.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7 error messages.
按照帖子里说的找到未定义的字符,然后右击查看定义后显示为(这里查看的是Key_init以此为例)
source browser:'Key_init'undefined Definition/Reference,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函数或者变量没定义,你定义下就行了,函数没定义,先写一个空函数,编译先能通过,在写函数内容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函数或者变量没定义,你定义下就行了,函数没定义,先写一个空函数,编译先能通过,在写函数内容进去

某个h文件没加或者参数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或者变量没定义,你定义下就行了,函数没定义,先写一个空函数,编译先能通过,在写函数内容进去

main函数中已经定义了的
32新手小白,好多不懂的求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个h文件没加或者参数没弄好

相对应的.h文件都是已经添加了的,就是看到网上有帖子说没加就加上后编译出现了新的报错,错误代码倒是相同..\HARDWARE\LCD\lcd.c(352):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const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onst u8 *"
                                  WriteA_Chinese(mode,x,y,p);
..\HARDWARE\LCD\lcd.c(385):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8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onst char *"
          LCD_ShowAllString(1,x0,y0*8,pp);
..\HARDWARE\LCD\lcd.c(389):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8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onst char *"
          LCD_ShowAllString(show_mode,x0,y0*8,pp);
..\HARDWARE\LCD\lcd.c: 3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led.c...
compiling Setting.c...
..\HARDWARE\SETMODE\Setting.c(12):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value[0].Num_Temp, "0000000000");
..\HARDWARE\SETMODE\Setting.c(13):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value[1].Num_Temp, "0000000000");
..\HARDWARE\SETMODE\Setting.c(14):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value[2].Num_Temp, "0000000000");
..\HARDWARE\SETMODE\Setting.c(15):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value[3].Num_Temp, "0000000000");
..\HARDWARE\SETMODE\Setting.c(16):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value[0].name, "CH0:");
..\HARDWARE\SETMODE\Setting.c(17):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value[1].name, "CH1:");
..\HARDWARE\SETMODE\Setting.c(18):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value[2].name, "CH2:");
..\HARDWARE\SETMODE\Setting.c(19):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value[3].name, "CH3:");
..\HARDWARE\SETMODE\Setting.c(37):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value[
ine_max - 1].name, "   Back  ");
..\HARDWARE\SETMODE\Setting.c(46):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8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SELECT_L, "1111");
..\HARDWARE\SETMODE\Setting.c(47):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8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SELECT_S, "1111111111");
..\HARDWARE\SETMODE\Setting.c(79):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8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SELECT_L, "1111");
..\HARDWARE\SETMODE\Setting.c(99):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8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__restrict__"
                                  strcpy(SELECT_L, "1111");
..\HARDWARE\SETMODE\Setting.c(44): warning:  #177-D: variable "Set_Key"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u8 Set_Key, line = 1, OK = 0, SELECT_L[4], SELECT_S[10];
..\HARDWARE\SETMODE\Setting.c(44): warning:  #177-D: variable "OK"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u8 Set_Key, line = 1, OK = 0, SELECT_L[4], SELECT_S[10];
..\HARDWARE\SETMODE\Setting.c: 15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timer.c...
linking...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Y_NVIC_PriorityGroup_Config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et_PointFre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return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ms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inAmp (referred from ad9959.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inFre (referred from ad9959.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inPhr (referred from ad9959.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raw_circle_8 (referred from lcd.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wap_int (referred from lcd.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weepFlag (referred from timer.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weepMaxFre (referred from timer.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weepMinFre (referred from timer.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weepStepFre (referred from timer.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weepTime (referred from timer.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5 error messages.
".\CE.axf" - 15 Error(s), 18 Warning(s).

报错和警告更多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对应的.h文件都是已经添加了的,就是看到网上有帖子说没加就加上后编译出现了新的报错,错误代码倒是相 ...

是IAR吗?是的话你自己想办法,这东西一代版本一代神,代代版本不兼容。
如果是keil的话,你的文件有点问题,所有的用户代码都不包含stm32的库文件,你看看这是编译成功的。

你是不是每个h文件里面都没有
#include "stm32f4xx.h"//不一定是STM32F4,你用哪个加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