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检测应该用什么液位传感器?

楼主(2021-03-08):
基于单片机的液位检测应该用什么液位传感器?具体工作原理是多少?上限水位,下限水位是多少?

网友A:
所谓的液位传感器一般都是压力传感器,简单讲就是通过pgh公式求高度,上下限水位靠压力值进行设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液位传感器一般都是压力传感器,简单讲就是通过pgh公式求高度,上下限水位靠压力值进行设定就行了

就是说上下限水位是自己设定的吗?还有能不能说一下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B:
有機械式及電子式的,如不考慮成本則超聲波傳感器也可以,

网友C:
简单的用机械点位或者电子滑动电阻如汽车邮箱,复杂点的用压力传感器,油库啥的比较深的地方用超声雷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機械式及電子式的,如不考慮成本則超聲波傳感器也可以,

楼上正解,我也优先选用超声波测距那套方案。。

网友E:
对于微控制器,可以使用连续和离散两种传感器来测量水位。 连续液位传感器包括电容,超声波,可变电阻等。离散液位传感器主要是开关。 对于连续液位传感器,可以在任意位置设置上限和下限;对于离散液位传感器,将一个开关置于上限位置,将另一个开关置于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液位传感器一般都是压力传感器,简单讲就是通过pgh公式求高度,上下限水位靠压力值进行设定就行了

我们导师让我用lm1042,但是还要我加一个温度传感器,我准备用DS18B20,请问这会不会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微控制器,可以使用连续和离散两种传感器来测量水位。 连续液位传感器包括电容,超声波,可变电阻等。 ...

下限,但是我导师让我用lm1042,但是她让我加一个温度传感器,我打算用DS18B20,可是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实现?能不能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F:
很奇怪为什么坛里很多人动不动就单片机单片机的?单片机很高大上吗?搞得好象高深莫测一样?
楼主的液面检测是检测海水潮汐的高低?还是检测气体槽罐里液态气的多少?如果都不是,建议先拆拆家里抽水马桶水箱里的那套液面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奇怪为什么坛里很多人动不动就单片机单片机的?单片机很高大上吗?搞得好象高深莫测一样?
楼主的液面检 ...

不是,因为我这边要求是基于单片机的液位检测。现在我导师要我选用lm1042液位传感器,但是还要我加一个温度传感器,我就迷惑了,本来只想做一个简单的测水位的。加温度传感器我就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微控制器,可以使用连续和离散两种传感器来测量水位。 连续液位传感器包括电容,超声波,可变电阻等。 ...

我们导师让我用lm1042液位传感器,但是还要我加一个温度传感器,我准备用DS18B20,请问这会不会有冲突?要怎么加?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因为我这边要求是基于单片机的液位检测。现在我导师要我选用lm1042液位传感器,但是还要我加一个温 ...

很明显,楼主没有弄明白导师的意思!更没有弄明白LM1042的工作原理。你应该先了解LM1042,就知道为什么要加热敏电阻(也即你所说的温度传感器)。导师这样要求,只是让你懂得单片机如何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注:LM1042相关文献:https://tech.hqew点com/xinpin_1803880

网友G:
可以用超声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