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继电器的DTH11温湿度控制器 单片机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3-08):
根据DTH11传感器来记录温湿度数据,并以此来控制4个不同的继电器,达到控制不同负载来调节温湿度的目的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定义四个输出端口
sbit Led_jiashi=P3^6;                //加湿
sbit Led_qushi=P3^4;                //去湿
sbit Led_jiangwen=P3^2;                //降温
sbit Led_shengwen=P3^3;                //升温
//定义三个设置按键
sbit Key_SET = P2^0;                //设置按键
sbit Key_ADD = P2^1;                //加按键
sbit Key_SUB = P2^2;                //减按键
sbit Key_OK  = P2^3;                //确定按键
//定义24C02数据口
sbit SCL = P1^0;
sbit SDA = P1^1;
//定义DHT11数据口
sbit DATA = P1^7;
sbit buzz=P3^5;                                //蜂鸣器接口

//定义LCD1602端口
sbit E=P1^3;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我们只需要向液晶里写数据,不需要读取数据,所以就把读写引脚直接接地,程序里就不用单独控制了
sbit RS=P1^2;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U8FLAG,U8temp,U8comdata,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定义读取温湿度变量
uchar U8RH_data_H,U8RH_data_L,U8T_data_H,U8T_data_L,U8checkdata;
uchar Mode,humidity,temperature;                                                                                                    //设置模式、读取到的湿度温度数据存储变量
char TH,TL,HH,HL;                                                                                                    //温湿度的上下限变量
bit bdata FlagStartRH,hot,cold,humid,dry,BJ;                                                                                                    //开启转换温湿度标志位、热冷湿干和报警变量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b0;
        TH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50ms
        TR0 = 1;        //启动定时器T0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uchar RHCounter;                                 //定义计数变量
        TL0 = 0xb0;
        TH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RHCounter++;                                         //每进一次中断就是50ms,此变量加一
        if(RHCounter%10==0&&BJ==1)                 //加到10的整数倍,并且报警标志位为1
        buzz=!buzz;                                                 //开启报警,每500ms蜂鸣器引脚取反一次,就是蜂鸣器一秒响一次
        else if(BJ==0)                                         //报警标志位为0时
        buzz=1;                                                         //关闭报警
        //每2秒钟启动一次温湿度转换
    if (RHCounter >= 40)                         //计数到40次,就是2s,启动一次温湿度转换
    {
       FlagStartRH = 1;                                 //启动转换变量置1
           RHCounter = 0;                                 //计数变量清零
    }
}

/*以下程序为24c02的程序,都是官方的实例程序,可以参考时序图理解,都是固定的*/

/*********************************
      BASE  DRIVE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
{
        while(t!=0)
        t--;
}

/******************************
      IIC  DRIVE
******************************/
void IICStart(void)                                         //24c02的开始函数,关于24c02的函数多看下24c02的手册
{
     SCL=0;                                                   //SCL引脚拉低
          DELAY(1);                                                 //短延时
     SDA=1; SCL=1; DELAY(1);                 //SDA拉高,SCL拉高,短延时
     SDA=0; DELAY(1);                                 //SDA拉低,短延时
     SCL=0;                                                  //SCL拉低
}

void IICStop(void)                                         //停止
{
         SDA=0;SCL=1; DELAY(1);                         //注释略
     SDA=1; DELAY(1);
     SCL=0;
}
void SEND0(void)                                         //发送
{
        SDA=0;
        SCL=1;
        DELAY(1);
        SCL=0;
}

void SEND1(void)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CL=0;
}

bit Check_Ack(void)                                                //应答
{
        unsigned char errtime=250;                        //定义变量
        DELAY(1);
        SCL=1;
        DELAY(1);
        CY=SDA;                                                                //SDA引脚高电平就是1,低电平就是0,赋值给CY
        while(CY)                                                        //如果CY为1,就执行此while
        {
                errtime--;                                                 //变量减
                CY=SDA;                                                        //赋值
                if (!errtime)                                        //判断有没有减到0
                {
                        IICStop();                                        //停止24C02
                        return 1;                                        //返回1
                }
        }
        DELAY(1);
        SCL=0;
        return 0;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i)&0x80)
                SEND1();
                else
                SEND0();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0;
        for(i=0;i<8;i++)
        {
        SDA=1;
            SCL=1;
            DELAY(1);
                if(SDA==1)
                {
                        temp=temp<<1;
                        temp=temp|0x01;
                }
                else
                temp=temp<<1;
                 SCL=0;
          }
          return temp;
}

/************************************
      EEPROM  DRIVE
          Addr:from 0x00-->
*************************************/
unsigned char rdeeprom(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temp=0;
                bit flag=0;
                IICStart();
                Write_byte(0xa0);
        Check_Ack();
                Write_byte(addr);
                Check_Ack();
                IICStart();
                Write_byte(0xa1);
                Check_Ack();
                temp=Read_byte();
                SEND1();
                IICStop();
             return temp;
}

void wrteepr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IICStart();
                Write_byte(0xa0);
                Check_Ack();
                Write_byte(addr);
                Check_Ack();
                Write_byte(dat);
                Check_Ack();
                IICStop();
}

/*以下程序为DHT11温湿度传感器程序,官方的实例程序*/

void Delay1(uint j)                        //延时程序
{
    u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延时函数,大约10us,不精确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读取温湿度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ATA)&&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ATA)U8temp=1;
                    U8FLAG=2;
                while((DATA)&&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uchar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DATA=0;
        Delay1(180);  //原来为5
        DATA=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ATA=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ATA)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DATA)&&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DATA)&&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DATA=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return 1;
        }
        else   //传感器不响应
        {
           return 0;
        }
}

/********************************************************************
* 文件名  : 液晶1602显示.c
* 描述    :  该程序实现了对液晶1602的控制。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
* 名称 : enabl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enable(uchar del)
{
        P0 = del;                                          //数据发送到P0口
        RS = 0;                                                  //RS引脚拉低
        E = 1;                                                  //E引脚高电平
        delay();                                          //延时
        E = 0;                                                  //E引脚低电平
        delay();                                          //延时
}

/********************************************************************
* 名称 : writ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uchar del)
{
        P0 = del;                                           //同上
        RS = 1;
        E = 1;
        delay();
        E = 0;
        delay();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init(void)
{

        enable(0x38);                  //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enable(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enable(0x06);                   //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enable(0x01);         //清屏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定义变量
        if(hang == 1) a = 0x80;                                                 //如果hang变量为1,让地址数据为0x80就是第一行的
        if(hang == 2) a = 0xc0;                                                 //如果hang变量为0,让地址数据为0xc0就是第二行的
        a = a + lie - 1;                                                         //列数据减一,因为液晶屏的列是从0开始的
        enable(a);                                                                         //发送行和列数据
        write(sign);                                                                 //写显示内容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第一行地址
        if(hang == 2) a = 0xc0;                                 //第二行地址
        a = a + lie - 1;                                         //行和列数据加一起
        enable(a);                                                         //发送行列数据
        while(1)                                                         //进入循环
        {
                if(*p == '\0') break;                         //发送完字符串后跳出while循环
                write(*p);                                                 //没发送完就继续发
                p++;                                                         //字符串指针地址加1
        }
}

//显示整型的温湿度数据用,共占用4位,其中一位符号位
void L1602_int(uchar hang, uchar lie, int num)
{
   uint temp;
   uint gewei,shiwei,baiwei,sign;
   if (num >= 0)                                                         //如果温度值大于等于0
   sign = 0;                                                                 //符号为正
   else                                                                                 //反之
   sign = 1;                                                                 //符号为负
   temp = abs(num);                                                         //温度值取绝对值
   baiwei = temp / 100;                                                 //除以100得到温度值百位
   temp = temp - baiwei*100;                                 //温度值减去百位得到十位和个位的数
   shiwei = temp / 10;                                                 //除以10得到十位的数据
   gewei = temp - shiwei*10;                                 //减去十位的数据得到个位的数
   num = abs(num);                                                         //温度取绝对值
   if (num>=100)                                                         //如果温度大于100
   {
   //   L1602_char(hang, lie+1, baiwei+48);
          L1602_char(hang, lie+2, shiwei+48);           //显示十位和个位
          L1602_char(hang, lie+3, gewei+48);
   }
   else if (num>=10)                                                 //温度大于10
   {
      if (sign == 1)                                                    //负数时
          L1602_char(hang, lie+1, '-');                         //显示负号
          L1602_char(hang, lie+2, shiwei+48);           //显示十位和个位数
      L1602_char(hang, lie+3, gewei+48);
   }
   else                                                                                 //温度小于10
   {
      if (sign == 1)                                                    //负数时
          L1602_char(hang, lie+2, '-');                         //显示负号
          else                                                                         //正数
          L1602_char(hang, lie+2, ' ');                         //十位不显示
      L1602_char(hang, lie+3, gewei+48);           //显示个位数
   }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if(Mode==0)                                                                                         //不是设置状态
        {
                L1602_int(1,3,temperature);                                                 //显示温度数据
                L1602_char(1,7,0xdf);                                                         //显示摄氏度的°
                L1602_int(1,12,humidity);                                                  //显示湿度数据

                if(hot==1&&cold==0&&humid==0&&dry==0)                         //温度过高
                {L1602_string(2,1," It's very hot! ");BJ=1;}          //显示热 ,报警
                else if(hot==1&&cold==0&&humid==1&&dry==0)                 //温度高,湿度高
                {L1602_string(2,1," Hot and humid! ");BJ=1;}         //显示热 ,湿, 报警
                else if(hot==1&&cold==0&&humid==0&&dry==1)                 //温度高 ,湿度低
                {L1602_string(2,1,"  Hot and dry!  ");BJ=1;}         //显示热 ,干, 报警
                else if(hot==0&&cold==1&&humid==0&&dry==0)                 //温度低
                {L1602_string(2,1," It's very cold!");BJ=1;}         //显示冷 ,报警
                else if(hot==0&&cold==1&&humid==1&&dry==0)                 //温度低 ,湿度高
                {L1602_string(2,1," Cold and humid!");BJ=1;}         //显示冷 ,湿,报警
                else if(hot==0&&cold==1&&humid==0&&dry==1)                 //温度低 ,湿度低
                {L1602_string(2,1,"  Cold and dry! ");BJ=1;}         //显示冷 ,干,报警
                else if(hot==0&&cold==0&&humid==1&&dry==0)                 //湿度高
                {L1602_string(2,1,"It's very humid!");BJ=1;}         //显示潮湿,报警
                else if(hot==0&&cold==0&&humid==0&&dry==1)                 //湿度低
                {L1602_string(2,1," It's very dry! ");BJ=1;}         //显示干燥
                else if(hot==0&&cold==0&&humid==0&&dry==0)                 //都在范围内
                {L1602_string(2,1,"Good environment");BJ=0;}         //显示环境好,关闭报警
        }
}

/***按键函数***/
void KEY()                                                                                                 //按键函数
{
        if(Key_SET==0)                                                                                 //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1(200);                                                                         //延时去抖
                if(Key_SET==0)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Mode++;                                                                                 //显示位加
                        TR0=0;                                                                                 //关闭定时器
                        Led_shengwen=1;
                        Led_jiangwen=1;
                        Led_jiashi=1;
                        Led_qushi=1;                                                                 //关闭四路继电器输出
                        hot=0;
                        cold=0;
                        humid=0;
                        dry=0;                                                                                 //变量清零
                        if(Mode==1)                                                                         //设置第一个位置
                        {
                                L1602_string(1,1," TH:    C HH:  %");         //初始化设置界面,第一行显示温度和湿度上限
                                L1602_char(1,8,0xdf);                                         //显示摄氏度的°
                                L1602_string(2,1," TL:    C HL:  %");         //第二行显示温度和湿度的下限
                                L1602_char(2,8,0xdf);                                         //显示摄氏度的°
                                L1602_int(1,4,TH);                                                 //显示温度上限
                                L1602_int(1,12,HH);                                                 //显示湿度上限
                                L1602_int(2,4,TL);                                                 //显示温度下限
                                L1602_int(2,12,HL);                                                 //显示湿度下限
                                enable(0x80+6);                                                         //选中第一个位置闪烁
                                enable(0x0f);                                                         //开启闪烁
                        }
                        else if(Mode==2)                                                         //第二个位置
                        {
                                enable(0x80+0x40+6);                                         //温度上限位置闪烁
                                enable(0x0f);
                        }
                        else if(Mode==3)
                        {
                                enable(0x80+14);                                                 //湿度上限位置闪烁
                                enable(0x0f);
                        }
                        else if(Mode==4)
                        {
                                enable(0x80+0x40+14);                                         //湿度下限位置闪烁
                                enable(0x0f);
                        }
                        else if(Mode>=5)                                                         //设置完最后一位,回到第一位
                        {
                                Mode=1;                                                                         //回到第一位置
                                enable(0x80+6);                                                         //第一个位置闪烁
                                enable(0x0f);
                        }
                        while(!Key_SET);                                                         //按键释放
                }
        }
        else if(Key_ADD==0)                                                                         //加按键
        {
                Delay1(200);
                if(Key_ADD==0)
                {
                        if(Mode==1)                                                                         //设置温度上限
                        {
                                TH++;                                                                         //温度上限加
                                if(TH>=100)                                                                 //加到100
                                TH=99;                                                                         //赋值99,也就是最大能加到99
                                L1602_int(1,4,TH);                                                 //显示温度上限
                                enable(0x80+6);                                                         //因为送显示数据了,闪烁的位置会自动右移,所以这里要指定要闪烁的位置
                                wrteeprom(0,TH);                                                 //将上限值写入AT24C02芯片
                        }
                        else if(Mode==2)                                                         //设置温度下限
                        {
                                TL++;                                                                         //加
                                if(TL>=TH)                                                                 //下限不能比上限高
                                TL=TH-1;                                                                 //下限只能加到比上限小一
                                L1602_int(2,4,TL);                                                 //下面注释同上,略
                                enable(0x80+0x40+6);
                                wrteeprom(1,TL);
                        }
                        else if(Mode==3)
                        {
                                HH++;
                                if(HH>=100)
                                HH=99;
                                L1602_int(1,12,HH);
                                enable(0x80+14);
                                wrteeprom(2,HH);
                        }
                        else if(Mode==4)
                        {
                                HL++;
                                if(HL>=HH)
                                HL=HH-1;
                                L1602_int(2,12,HL);
                                enable(0x80+0x40+14);
                                wrteeprom(3,HL);
                        }
                        while(!Key_ADD);
                }
        }
        else if(Key_SUB==0)                                                        //减按键
        {
                Delay1(200);
                if(Key_SUB==0)
                {
                        if(Mode==1)
                        {
                                TH--;
                                if(TH<=TL)
                                TH=TL+1;
                                L1602_int(1,4,TH);
                                enable(0x80+6);
                                wrteeprom(0,TH);
                        }
                        else if(Mode==2)
                        {
                                TL--;
                                if(TL<=0)
                                TL=0;
                                L1602_int(2,4,TL);
                                enable(0x80+0x40+6);
                                wrteeprom(1,TL);
                        }
                        else if(Mode==3)
                        {
                                HH--;
                                if(HH<=HL)
                                HH=HL+1;
                                L1602_int(1,12,HH);
                                enable(0x80+14);
                                wrteeprom(2,HH);
                        }
                        else if(Mode==4)
                        {
                                HL--;
                                if(HL<=0)
                                HL=0;
                                L1602_int(2,12,HL);
                                enable(0x80+0x40+14);
                                wrteeprom(3,HL);
                        }
                        while(!Key_SUB);
                }
        }
        if(Key_OK==0&&Mode!=0)                                                        //确认按键
        {
                Delay1(200);
                if(Key_OK==0)
                {
                        L1602_string(1,1,"Tem:   C Hum:  %");         //退出设置状态,恢复待机显示界面
                        L1602_string(2,1,"Good environment");
                        Mode=0;                                                                        //清零
                        TR0=1;                                                                        //打开定时器
                        enable(0x0c);                                                        //光标不闪烁
                        while(Key_OK==0);                                                //按键释放
                }
        }
}

//数据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Led_qushi = 1;
   Led_jiashi=1;
   Led_jiangwen = 1;
   Led_shengwen = 1;                                //熄灭四个继电器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int i, j, testnum;

    EA = 0;                                                 //关闭定时器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Data_Init();                                        //数据初始化
        EA = 1;                                                        //打开定时器

        L1602_init();                                                         //液晶屏初始化
        L1602_string(1,1," Welcome to T&H ");
        L1602_string(2,1," Control System!");         //开机显示界面
        //延时
        for (i=0;i<1000;i++)                                         //延时
           for (j=0;j<100;j++)
           {;}
            /***载入温度上限和湿度上限设定值***/
        TH=rdeeprom(0);          //从AT24C02读取温度上限数据
        Delay1(20);                 //加延时可以存取稳定
        TL=rdeeprom(1);         //温度下限
        Delay1(20);
        HH=rdeeprom(2);         //湿度上限
        Delay1(20);
        HL=rdeeprom(3);         //湿度下限
        Delay1(20);

        if(TH<=0&&TL<=0&&HH<=0&&HL<=0) //如果是新单片机,温湿度数据都是小于0
        {
                wrteeprom(0,30);                                         //那么就给温湿度的报警值赋初值,30  20  60  50
                Delay1(20);                 //加延时可以存取稳定
                TH=rdeeprom(0);                                                  //写进去再读出来
                Delay1(20);                 //加延时可以存取稳定

                wrteeprom(1,20);
                Delay1(20);                 //加延时可以存取稳定
                TL=rdeeprom(1);
                Delay1(20);                 //加延时可以存取稳定

                wrteeprom(2,60);
                Delay1(20);                 //加延时可以存取稳定
                HH=rdeeprom(2);
                Delay1(20);                 //加延时可以存取稳定

                wrteeprom(3,50);
                Delay1(20);                 //加延时可以存取稳定
                HL=rdeeprom(3);
        }
    //清屏
        L1602_string(1,1,"                ");
        L1602_string(2,1,"                ");
    L1602_string(1,1,"Tem:   C Hum:  %");
        L1602_string(2,1,"Good environment");         //显示待机界面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if (FlagStartRH == 1)         //温湿度转换标志检查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testnum = RH();                                 //读取温湿度
                          FlagStartRH = 0;                                 //转换标志清零
                         TR0 = 1;                                                 //打开定时器
                         humidity = U8RH_data_H;         //读出湿度,只取整数部分
                         temperature = U8T_data_H;          //读出温度

                         if(Mode==0)                //温湿度控制
                         {
                                 if (temperature > TH)                 //温度大于上限
                                {
                                        Led_jiangwen = 0;                 //控制降温继电器打开
                                        hot=1;                                         //温度高变量置1
                                        Led_shengwen = 1;                 //升温继电器关闭
                                        cold=0;                                         //温度低变量置0
                        //                BJ=1;
                                }
                                else if(temperature<TL)                  //注释同上,略
                                {
                                        Led_shengwen = 0;
                                        cold=1;
                                        Led_jiangwen = 1;
                                        hot=0;
                                        buzz=0;
                        //                BJ=1;
                                }
                                else                                 //温度上下都不超限
                                {
                                        Led_jiangwen=1;
                                        Led_shengwen=1;
                                        hot=0;
                                        cold=0;
                                        buzz=1;
                                }
                                if (humidity > HH)
                                {
                                        Led_qushi = 0;
                                        humid=1;
                                        Led_jiashi = 1;
                                        dry=0;
                        //                BJ=1;
                                }
                                else if(humidity<HL)
                                {
                                        Led_jiashi = 0;
                                        dry=1;
                                        Led_qushi = 1;
                                        humid=0;
                        //                BJ=1;
                                }
                                else                                          //湿度上限都不超限
                                {
                                        Led_qushi=1;
                                        Led_jiashi=1;
                                        humid=0;
                                        dry=0;
                                }
                         }
                         else                                          //所有数据都不超限
                         {
                                 Led_shengwen=1;
                                Led_jiangwen=1;
                                Led_jiashi=1;
                                Led_qushi=1;                  //关闭所有继电器
                                hot=0;
                                cold=0;
                                humid=0;
                                dry=0;                                   //变量清零
                                BJ=0;                                   //关闭报警
                         }
                }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KEY();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Proteus7.5版本的仿真+程序):

网友A:
5v的继电器驱动没问题吧?

网友B(2021-06-06):
需要用Proteus7.5版本打开才能显示

网友C(2021-09-25):
楼主,照着做了一个,为什么不显示温度和湿度,只显示0%

网友C:
楼主能帮忙看看什么问题吗?

网友D(2021-12-12):
我想问一下那个蜂鸣器仿真时为什么不会响啊,还有那个蜂鸣器为什么要加一个开关啊?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