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STOP模式外部中断唤醒后再次进入STOP模式功耗变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3-08):
第一次进stop模式功耗是正确的,外部中断唤醒后再进入STOP模式功耗大了300uA,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背景设置搞错了,第一次进stop模式功耗是正确的,外部中断唤醒后再进入STOP模式功耗大了300uA,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有些外设使用了没有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外设使用了没有关断

外设关了的,不然第一次进stop功耗也不会正常

网友B(2021-07-07):
1.每一次唤醒后,再进入stop模式是不是间隔太短了,适当延长下时间再试试。

网友B:
1.第一次出stop后,再次进入stop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适当延长看看。
2.第一次出stop后,试着把所有io的中断标志位都再清一下,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