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将温度通过SIM模块发到手机上?

楼主(2021-03-08):
最近在做项目,用STC89C52单片机控制DHT11传感器,将获得的环境温度湿度通过SIM900A模块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手机上,有程序或者实例可以参考参考吗?

网友A:
sim900a模块是需要通过AT指令交互的,你逻辑清楚,按理说应该没问题哇。。 剩下的工作就是一些模块的调试了哇。。

网友B:
如果是用的模块的话就很简单了,不需要自己写驱动。具体这样,首先用AT指令,配置好你要的功能,然后肯定有一个透传的模式,所以你知道用串口直接往模块发数据就行了

网友C:
这个。。。感觉好古老的搞法了,现在都是网络方式,通过平台。

网友D:
实现串口通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