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大家看看这个电源板画的怎么样?

楼主:
欢迎指点,拍砖。

网友A(2021-03-15):
过孔最好是外径=(内径*2)-2

网友A:
走线离板边太近

网友B(2021-04-23):
引用 网友A:
过孔最好是外径=(内径*2)-2

我一般都会大0.1MM

网友C(2021-07-03):
四个整流二极管怎么不用整流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过孔最好是外径=(内径*2)-2

你好!请问对于管脚直径0.8mm的这样的4脚模块,画封装焊孔直径1.5mm够吗?焊盘多大合适?如果考虑500mA的电流,立创默认的1.6mm厚的双层板最细线径不能小于多小合适?忘了上图,补上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