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简易单片机计数器程序Proteus仿真 带详细注释

楼主:
计数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fr ISP_DATA  = 0xe2;                        //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 命令寄存器

sbit w1      = P2^4;                         // 数码管第1位的控制引脚
sbit w2      = P2^5;                        // 数码管第2位的控制引脚
sbit w3      = P2^6;                        // 数码管第3位的控制引脚
sbit w4      = P2^7;                        // 数码管第4位的控制引脚
sbit Red     = P1^0;                        // 红外模块
sbit Led     = P1^1;                        // LED灯
sbit Buzzer  = P2^3;                        // 蜂鸣器引脚
sbit KeySet  = P3^2;                        // 设置按键
sbit KeyDown = P3^3;                        // 减按键
sbit KeyUp   = P3^4;                        // 加按键

/*   数码管的显示值:  0    1    2    3    4    5     6   7    8    9    -       */
uchar code Array1[]={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

uchar Buff[4];                                        // 显示缓冲区
uchar ShowID=1;                                        // 当前显示的是哪一个数码管

int gAlarm;                                                        // 报警值
int gCount=0;                                                // 计数值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
        ISP_ADDRH = 0;
        ISP_ADDRL = 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rInit()
{
        TMOD = 0x01;                                        // 使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248;                                                // 给定时器0的TH0装初值
        TL0  = 48;                                                // 给定时器0的TL0装初值
        ET0  = 1;                                                        // 定时器0中断使能
        EA   = 1;                                                        // 打开总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
// 显示数字
/*********************************************************/
void ShowNum(int dat)
{
        Buff[1]=Array1[dat/100];                        // 显示百位
        Buff[2]=Array1[dat%100/10];                // 显示十位
        Buff[3]=Array1[dat%10];                                // 显示个位
}

/*********************************************************/
// 报警判断
/*********************************************************/
void AlarmJudge()
{
        if(gCount>gAlarm)                        // 计数值大于报警值
        {
                Led=0;                                                        // 点亮LED
                Buzzer=0;                                                // 启动蜂鸣器
        }
        else
        {
                Led=1;                                                        // 关闭LED
                Buzzer=1;                                                // 关闭蜂鸣器
        }
}

/*********************************************************/
// 按键扫描
/*********************************************************/
void KeyScanf()
{
        if(KeySet==0)                                                                // 如果设置按键被按下
        {
                Buff[0]=Array1[10];                                // 数码管第一位显示“-”,表示当前显示的是报警值
                ShowNum(gAlarm);                                        // 显示报警值
                DelayMs(10);                                                        // 延时去抖
                while(!KeySet);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去抖

                while(1)
                {
                        if(KeyDown==0)                                        // 如果“减”按键被按下
                        {
                                if(gAlarm>1)                                        // 判断当前报警值是否大于1
                                {
                                        gAlarm--;                                                // 报警值减1
                                        ShowNum(gAlarm);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报警值
                                        DelayMs(200);                                // 延时
                                }
                        }

                        if(KeyUp==0)                                                // 如果“加”按键被按下
                        {
                                if(gAlarm<999)                                // 判断当前报警值是否小于999
                                {
                                        gAlarm++;                                                // 报警值减1
                                        ShowNum(gAlarm);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报警值
                                        DelayMs(200);                                // 延时
                                }
                        }

                        if(KeySet==0)                                                // 如果“设置”按键被按下
                        {
                                break;                                                                // 退出报警值设置,回到测量界面
                        }
                }

                /* 退出设置模式 */
                Buff[0]=Array1[11];                                // 数码管第一位显示“ ”,表示当前显示的是测量值
                ShowNum(gCount);                                        // 显示报警值
                DelayMs(10);                                                        // 延时去抖
                while(!KeySet);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去抖

                Sector_Erase(0x2000);                                                        // 保存报警距离
                EEPROM_Write(0x2000,gAlarm/100);
                EEPROM_Write(0x2001,gAlarm%100);
        }
}

/*********************************************************/
// 报警值初始化
/*********************************************************/
void AlarmInit()
{
        gAlarm=EEPROM_Read(0x2000)*100+EEPROM_Read(0x2001);                // 从EEPROM读取报警值

        if((gAlarm==0)||(gAlarm>999))                        // 如果读取到的报警值异常(等于0或大于999则认为异常)
        {
                gAlarm=25;                                                                                        // 重新赋值报警值为25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imerInit();                                                        // 定时器0的初始化(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AlarmInit();                                                        // 报警值初始化

        Buff[0]=Array1[11];                                // 刚上电显示" 000"
        Buff[1]=Array1[0];
        Buff[2]=Array1[0];
        Buff[3]=Array1[0];

        while(1)
        {
                if(Red==0)                                                        // 如果红外模块检测到有障碍物
                {
                        if(gCount<999)                                // 判断当前计数是否小于999
                        {
                                gCount++;                                                // 计数加1
                                ShowNum(gCount);                // 刷新显示
                        }
                        Buzzer=0;                                                        // 蜂鸣器嘀一声
                        DelayMs(50);
                        Buzzer=1;
                        while(!Red);                                        // 等待障碍物离开传感器检测范围
                        DelayMs(100);
                }

                AlarmJudge();                                                // 判断是否需要报警

                KeyScanf();                                                        // 按键扫描
        }
}

/*********************************************************/
// 定时器0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  = 248;                                // 给定时器0的TH0装初值
        TL0  = 48;                                // 给定时器0的TL0装初值

        P0=0x00;                                        // 先关闭所有显示
        w1=1;
        w2=1;
        w3=1;
        w4=1;

        if(ShowID==1)                          // 判断是否显示第1位数码管
        {
                w1=0;                                                   // 打开第1位数码管的控制开关
                P0=Buff[0];                           // 第1位数码管显示内容
        }

        if(ShowID==2)                          // 判断是否显示第2位数码管
        {
                w2=0;                                                   // 打开第2位数码管的控制开关
                P0=Buff[1];                           // 第2位数码管显示内容
        }

        if(ShowID==3)                          // 判断是否显示第3位数码管
        {
                w3=0;                                                   // 打开第3位数码管的控制开关
                P0=Buff[2];                           // 第3位数码管显示内容
        }

        if(ShowID==4)                          // 判断是否显示第4位数码管
        {
                w4=0;                                                   // 打开第4位数码管的控制开关
                P0=Buff[3];                           // 第4位数码管显示内容
        }

        ShowID++;                                          // 切换到下一个数码管的显示
        if(ShowID==5)
                ShowID=1;
}

网友A(2021-03-31):
谢谢楼主,下载了仿真例程和程序,正常运行我是做了一点儿小小的改动,在输出输入处,算是狗尾续貂了,觉得很有用。

调整大小

网友B:
不错啊,很清晰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