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AP的系统设计思路求助

楼主(2021-03-08):
目前毫无头绪,一是没接触过iap,二是我不太明白这个课题想让我实现什么功能。以前都是用单片机做一个系统,比如排队叫号,红绿灯控制之流的试着在网上查过有没有类似可参考的课题,但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希望有大佬给我讲讲思路,或者是我该做些什么东西,实现什么
以下是要求,大佬们可以看一下。

本系统设计的硬件模块有电源部分、看门狗部分、通信部分的硬件设计。IAP(在应用中编程)功能是在ISP的基础上,通过一个应用程序,对几个在应用中编程(IAP)子程序的调用,可实现有选择地对Flash扇区、页、保密位、配置字节和器件ID进行擦除、读和编程。从而在无人看管的条件下,通过串口实现在应用中远程升级和维护,可极大地节约维护成本。
会使用主流的LAYOUT(Protel99se或POWERPCB)设计软件,依据设计需要进行简单的原理图和PCB的设计,了解从功能需求分析、器件选型、设计、制作PCB等整个流程。
能依据不同的波特率对串口进行计算和设计,了解RS232的通信原理和连接方法,会使用串口助手对所写程序进行验证,熟练使用Keil C51等编译软件。
理解映射的概念,芯片的开机流程,IAP实现的机理,写出IAP实现的硬件、软件设计。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A:
实现远程升级软件需要硬件支持,也就是产品预留相应通讯接口。STC8系列,STC15系列都属51内核,能支持远程升级。

我的做法是远程的设备本身要接入网络,互联网、手机网都可以。远程设备作为客户端连接到本地服务器,由服务器下发新版的升级包给远程设备,设备自己把升级包写入代码区,重启完成升级。
这个方式的核心就是STC的IAP系列,或者STC8系列都开放了IAP功能,允许用户程序自己擦写代码区。

新版STC单片机WiFi程序下载电路开源下载
news点moore点ren/industry/221207.htm

01 简介
在博文通过 WiFi 对 STC 单片机 程序下载和调试[1]给出了 STC 单片机 WiFi 下载电路设计与调试。

通过与 STC 公司的技术人员交流。对于原来的设计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梳理:

现在能够进行下载的单片机系列包括有:15,8A,8G,8H 系列;单片机在下载过程中内部的系统时钟频率为 24MHz;8A,8G 系列的相关参数是一致的,其中 ARG 参数可以忽略;8A,15 系列的单片机系列参数是一致的;
02 电路设计[2]

使用宏晶科技的IAP系列单片机开发自己的ISP程序
https://www点stcisp点com/stc_user_selfis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远程升级软件需要硬件支持,也就是产品预留相应通讯接口。STC8系列,STC15系列都属51内核,能支持远程 ...

是不是说,这个课题里,软件部分我是要完成一个远程升级的功能,那么硬件部分就是您发的wifi电路,通过wifi来进行远程升级。我看了一下您发的宏晶科技的网站,但下载网页附件的时候提示网站防火墙拦截,我等下换一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A:
是的,这个课题里,软件部分你是要完成一个远程升级的功能

用这个下载链接 下载网页附件

利用STC IAP15F2K61S2实现自己的ISP 远程升级
https://www点stcmcu点com/STCISP/STC-USER-IAP-ISP-DEMO(基于IAP15F2K61S2的公开发布版本)-(2014-1-7).rar

利用STC IAP12/11/10的单片机实现自己的ISP
http://www点stcmcudata点com/datasheet/stc/STC-USER-CODE/STC-USER-IAP-ISP-DEMO(公开发布版本)-2011-3-9.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课题里,软件部分你是要完成一个远程升级的功能

用这个下载链接 下载网页附件

我想额外问一下,proteus中没有stc的单片机,那么stc8g系列在仿真时有什么代替的么,还是说用通用80c51的来替代,但这好像又不支持iap功能

网友B:
proteus仿真不了stc,建议avr、stm32都是可以仿真的。iap也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额外问一下,proteus中没有stc的单片机,那么stc8g系列在仿真时有什么代替的么,还是说用通用80c51的 ...

最新版8.9 sp2 内部版本(28501)自带 STC15W4K32S4,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 最新版8.9 sp2 内部版本(28501)自带 STC15W4K32S4,可仿真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