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惊天大BUG,定时器1,8,和定时器6初始化顺序的BUG

楼主(2021-03-08):
众所周知,初始化先后顺序是不会影响到while(1)循环体的,但是TIM1,8和TIM6之间的初始化先后顺序,直接影响两个定时器能否正常工作

例子,TIM8用作输出4路PWM波,
          TIM6用作定时延时,
    初始化
         TIM6_init();
         TIM8_init();

于是,PC6,7,8,9,只有C9有波形,

调换位置之后,皆大欢喜,一切正常,

我使用了FreeRTOS,因为这个问题抓狂了2天2夜,结果就一顺序产生的问题,深感耻辱,发帖纪念。

网友A:
定时器6用到中断了吗?如果用到并且没有在定时器初始化函数里面清空中断标志位,main函数里初始化的时候会自动执行一次定时器中断,进入中断函数,如果正好中断里有未初始化的内容,程序就会卡死在中断里, 你的TIM6_init()中断函数里肯定有TIM8相关内容。程序进入不了定时器8初始化函数里,也就是无法产生pwm波。你调换了顺序,其实是先执行了tim8初始化,再执行tim6初始化,自动进入一次中断,这时候中断服务函数恰好能正常执行。肯定是程序的问题,不可能是bug

网友B:
我靠,还能这样?  啥开发环境呀?

网友C:
这种情况很常见,LCD液晶显示初始化顺序调换一下就不能显示!

网友D:
多看看自己的代码,毕竟STM32都是经过市场验证的

网友E:
会不会其他地方有问题你没发现

网友F:
会不会是 TIM6_init()的时钟没使能,到了  TIM8_init();才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 TIM6_init()的时钟没使能,到了  TIM8_init();才使能。

定时器8,6都是分开的,用的固件库,这种错误检查了好几遍

网友G:
这个和顺序没关系吧

网友H:
你这个是stm32哪个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多看看自己的代码,毕竟STM32都是经过市场验证的

坑多的很,只是你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6用到中断了吗?如果用到并且没有在定时器初始化函数里面清空中断标志位,main函数里初始化的时候会 ...

比较靠谱的分析,楼主试试看

网友I:
具体是哪个型号

网友J:
个人觉得,和顺序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是你的一些局部变量没有初始化,或者其他的一些BUG导致,你可以贴出代码给大家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6用到中断了吗?如果用到并且没有在定时器初始化函数里面清空中断标志位,main函数里初始化的时候会 ...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6,TIM_IT_Update)!=RESET)
        {
                if(Global_time_ms>0){
                        Global_time_ms--;
                }
//                if(Global_time_us>0){
//                        Global_time_us--;
//}
//                if(Infraredcnt<300){Infraredcnt++;} else{read_all_status();Infraredcnt=0;}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TIM_FLAG_Update);
        }
}

这个延时函数就没用到他,在闲置,代码维护过了好长时间,可能就是大哥你说的这个情况。
不过学到了,初始化会自动执行一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具体是哪个型号

103ZET6

网友K(2021-07-14):
肯定是代码问题,不用多想~~~~~

网友L:
我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TIM1和TIM3的初始化顺序不能反   TIM1要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