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中元件库无法左右移动

楼主(2021-03-08):
如下图所示无画红线部分请问一下怎么办?

网友A:
鼠标滚轮进行放大和缩小,鼠标的右键进行平移即可

网友B:
显示模式不正确,看看桌面右键显示属性里是否把字体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滚轮进行放大和缩小,鼠标的右键进行平移即可

谢谢,已解决。

网友C:
能告诉我们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D:
如果已经放大最大就不能再放大了

网友E(2021-07-18):
管脚隐藏了

网友E:
切换捕捉栅格就行了